主板强行加后后 不短电源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4-10-04):
一块华硕G41主板  开机无反应,强行加电一次,开机不能正常开机,断开强加电,不拔电源线,二次开关开机能正常启动,只有不断电 开机都正常  。在线求大神指教

网友:
CMOS电池电压充足吗?

网友:
先把触发修不来 也许就好了

网友:
换CMOS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