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型号:p06s 死机

楼主(2014-10-04):
这个机子,冷机,启动,可以下常进系统,有个十几分钟没事,可一旦重启就进不去系统,黑屏在将进系统的界面,       手动强制关机,再启,  开机指示灯亮,不亮机,,   再强关,  开机,,进系统,可刚打开系统界面,直接黑屏,求个思路

网友:
另外谁有这个,DELL P06S的图纸给个,谢谢

网友:
我修到一个T61重启不开机,BIOS坏

网友:
电流停在0.86_0.88不走

网友:
先换内存,再焊显卡。

网友:
好的,我试下,

网友:
不知楼主搞定没

网友:
用风枪吹下北桥,每次都能亮机,但在系统里十几分钟后就黑屏.不知是不是要做北桥了

网友:
每每开机,都是进系统,过一会黑屏.

网友:
驱动问题啊??

网友:
要是在官网下过显卡驱动,还不可以。就直接干显卡好了。

网友:
能确定不是显卡驱动的事,因为做系统也做不进去,做系统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显卡已经有人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