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90GXBE主板当NO!

楼主(2014-10-04):
同行拿来两块映泰TA790GXBE主板,说点不亮,测内存,CPU核芯、南、北桥等电压都正常,短复位无反应,用好块上的BIOS换上一样当NO!测PCI-E和PCI的RTS再短复位健,无反应,但PCI-E和PCI时钟有0.4V和1.6V,是正常的!可见是有时钟了,就是没发出复位!手上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只有改时的A78DD-M2T-V61-04这个板的图纸,先从复位健跑起,图纸上是MASTER-RST#经过AQ10到SB-PWRGD,挂到SB-PWRGD有三路,一路是ATX-PWRGD,一路是SLP-S3#,还有一路是Q46和Q47组成的SB-PWRGD信号!查Q46基极有0.64V电压,正常,Q46集电极有0.04V电压也正常,但测到Q47的基极,也有0.64V的电压,这样Q47的集电极导通,SB-PWRGD信号就拉底了,只有0点几伏,不正常!Q46到Q47之间连的是RN29排阻,4.7K的,换了一个也一样,把Q47去棹,主板上电,再按复健能点亮了!大家想看是为什么,要按一下复位才能点亮!测Q47基极,电压0.04和Q46集电极一样了,确定Q47坏,在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管子换上,主板正常一开就亮了!修理结束了!拍有图片,但点不能打开,上传不了,请凉解.

网友A:
AMD修的漂亮  无复位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修的漂亮  无复位的 呵呵

这个型号的板我修的十几块了,电压全有,就是不跑码,我研究了一个小时,才修好这板!

网友B:
碰到这样的直接退机了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样的直接退机了  我

我没事喜欢解决难题,这样在平时就会修得更快!维修,就是从学和习中成长!

网友C:
要是有个图,标出位置,以后兄弟们能参考了。。有图纸也行啊

网友D:
上图绝对精华,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个图,标出位置,以后兄弟们能参考了。。有图纸也行啊

我上面说得很清楚,Q46、Q47就在电池和SATA之间,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绝对精华,可惜啊

由于我发贴时,图片点不开,加不上去,只是有点遗感,不过我文字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修板只要思路清晰,修无所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图绝对精华,可惜啊

照片太大 楼主可以用qq截图或者其他截图软件让照片小于400kb就可以上传了,楼主这个配上图片肯定是精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照片太大 楼主可以用qq截图或者其他截图软件让照片小于400kb就可以上传了,楼主这个配上图片肯定是精华啊 ...

不是我的图片大,是讯维网上的“添加图片”打不开,所以加不上图片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的图片大,是讯维网上的“添加图片”打不开,所以加不上图片地!

要用高级模式才可以,在右上角。

网友G:
我的也是图片大,发不了图片。

网友:
电压全有,就是不跑码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高级模式才可以,在右上角。

我又不是第一次发贴,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又不是第一次发贴,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换个浏览器试下我发图片也是换个浏览器搞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的图片大,是讯维网上的“添加图片”打不开,所以加不上图片地!

不是添加图片,是添加附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图片大,发不了图片。

用qq截图在发就不会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是添加图片,是添加附件

这一条都点不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qq截图在发就不会大了

和截图没关系,是发贴的地方,在高级模式下,“添加图片”“添加附件”按钮点不动,打不开,无法打开上传窗口,乍能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截图没关系,是发贴的地方,在高级模式下,“添加图片”“添加附件”按钮点不动,打不开,无法打开上传 ...

啊,这我到没遇到过,可能是网页的问题吧,刷新几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条都点不开!

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发帖都没有这事,我刚才上来,高级模式上,表情,添加图片,添加附件也打不开,可能是我的系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