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DELLN4010 独显 8显存的,主板INTER的进来给我看看

楼主(2014-10-04):
各位有DELLN4010 独显 8显存的,主板INTER的进来给我看看,这板烧了好多东西,手头有这板的给我测试一下对地阻值,谢谢迅友们

网友:
只要不为0就是好的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
现在有微短路,让大家测了我心里才有底

网友:
没有这个图  呵呵

网友:
下边两个 一百欧姆左右吧

网友A:
谁第一次接触板子的时候都象你一样还有的修吗?经验是自己慢慢积累的,只要大于100以上都可以通电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第一次接触板子的时候都象你一样还有的修吗?经验是自己慢慢积累的,只要大于100以上都可以通电试。

关键不是这个,因为烧得太多了,有的给个数据,

网友:
具体阻值很难说即使修过也是忘了

网友:
你还不如把阻值标出来,大家参详

网友:
看图纸试,再比较

网友:
慢慢来吧吸取经验

网友:
这个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修过的可能也都忘记了

网友:
修好了也不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