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日立HDS721025CLA382 ROM损失修复方法`

楼主(2014-10-04):
硬盘的ROM芯片坏了`硬盘不认盘`不转`
日立的ROM应该怎样修复`
芯片

网友A:
在料盘上拆ROM试试
moonbao
我在另一块上拆了个ROM下来`焊上去转了`但是不认盘` 日立的盘是要先读到ROM才会转动的`我原来的ROM芯片放上去不转`里面是空的``这可怎么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料盘上拆ROM试试
我在另一块上拆了个ROM下来`焊上去转了`但是不认盘`
日立的盘是要先读到ROM才会转动的`我原来的ROM芯片放上去不转`里面是空的``这可怎么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手上有什么工具,比如 效率源日立专修 ,或者PC3000 UDMA工具,能修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