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A-6062P 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4-10-04):
刚开始是有的时候有,现在彻底没有了,万用表检测喇叭接口.05V 加焊功放芯片就好用 一会就没了 估计是芯片加焊后 热了就好用 现在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所以头疼

网友:
这有什么头疼的,真要是芯片坏了就买个芯片就行了,不买也修不好呀

网友:
楼上所说及是,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头疼,东芝的本就是爱出声卡的问题,都遇到过很多了,直接订芯片即可。

网友:
问题都找到了,还有什么头痛的。。。

网友:
看看功放附近有没有虚焊的处所,未必就是功放坏了。

网友:
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买芯片,换吧

网友:
干声卡芯片

网友:
干声卡芯片,,

网友:
  这个有啥头疼的

网友:
实在不行搞个USB声卡装里面不就行了,有什么好头痛的..........

网友:
很像是驱动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