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ip67m双显卡不认USB

楼主(2014-10-04):
lenovo品牌机K330主板。I3处理器,3代内存。故障现象PS/2和USB接口都没有供电,开机能正常进系统,板子上没有其他号了只看到CIP67M。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或者能差不多的图纸给小弟传一个。

网友A:
缺少5伏供电,这应该太好修了,看看供电保险断了没有?

网友:
没供电,就沿着供电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5伏供电,这应该太好修了,看看供电保险断了没有?

保险没事!6个USB,分三路,还得往上查,可是没有图纸。还有就是开机有时是有电压的,过一会电压才消失。

网友:
没供电,就沿着供电跑线路..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吗,修好了帮忙把bios程序给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