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板号K42Jr REV.4.1 I5独显

楼主(2014-10-04):
开机能显示一下就掉电,BIOS刷了 COP供电换了 论坛说的加电容也加了,散热是没问题的,求各位师傅指教下 这个机器该往那方面维修啊?
华硕

网友:
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若能,可能是缺某个电压;若不能则是保护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有电压没有全出来
是进水机器吧?

网友:
这种问题查查华硕的FORCE_OFF#信号,还有温控电路保护这块。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啊,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你看下你的掉电是直接掉回待机还是直接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假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假焊南桥试试。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