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烧了IO

楼主(2014-10-04):
今天接了个板子,现象开机过不久就自动关机,,软件散热都没问题,先取下他的CPU放我主板上看有没问题,他的U放上我的好板,开机,电源飞转,测试卡不跑码,IO烫烧,立即取下U,量我的板IO短路,取下IO,换个OK,以为他U出问题了,放他板上开机能亮,,,大家见过这种现象没,同类型的板还存在不兼容吗??有没有碰到同样问题的童鞋

网友:
跟U应试没关系吧,烧IO纯属巧合

网友:
见多不奇怪啊。

我还换个电源头,还出现BIOS密码呢,

网友:
这种问题没见过,CPU跟IO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你换的什么型号的U换在什么型号的主板上?

网友:
换个U就烧了IO,纯粹巧合吧

网友:
我 真想不 通怎么烧到IO啊

网友A:
应该跟CPU没关系,我觉得静电的嫌疑更大点

网友:
那IO到了  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CPU没关系,我觉得静电的嫌疑更大点

这位老弟说的有道理!静电或安装不到位引起的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