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30、X230i、E330、E430、E435、E530、E535、S230U、T430、T530等

楼主(2014-10-04):
     联想ThinkPad X230、X230i、E330、E430、E435、E530、E535、S230U、T430、T530、W530等.UEFI/Legacy Boot选项是灰色的解决办法

         很多联想的新款带UEFI功能的笔记本我们都知道要这样设置:UEFI/Legacy Boot选项为UEFI Only且CSM Support为No(因为这种设置相当于Secure Boot设置为Enabled),选择其它的选项都可以。

       但是ThinkPad的这些机型,UEFI/Legacy Boot选项是灰色不可以设置!
解决方法:我们将将BIOS中Secure Boot选项的 Enabled更改为Disabled,这样就不是灰色的了。可以设置了

网友A:
找到这种解决方法用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种解决方法用时多少?

大概2分钟吧

网友:
现在WIN8改WIN7都会要改下硬盘模 式  像这种被默认关闭的各品牌不同  选 项也会不一样

网友:
不错,都是新机子这样设置的,

网友:
WIN8改WIN7无损转换硬盘格式,,,

网友(2014-12-08):
是次搞一台富士通的WIN8改WIN7的系统,改BIOS设置弄了一下午才搞好,现在装系统的钱也不好挣了哦,哈哈

网友B:
兄弟,我怎么都是关上这个选项,然后选LEGACY,才能装上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怎么都是关上这个选项,然后选LEGACY,才能装上WIN7.

LEGACY 这应该是传统bios的意思  有的设置可能是有点区别

网友(2016-06-07):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谢谢版主分享

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