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给大家发个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14-10-04):
本人是新人,注册迅维网不久,给大家发个数据恢复的软件吧,软件是咱们常用的 DiskGenius,是最新版本的 已亲测,恢复1.5G的视频文件,恢复出来播放都正常,大欢迎大家使用

网友:
大家不好意,由于论坛的限制,不能上传大于4M的文件,现将下载文件的链接奉上  大家再百度里面输入未来软件园,在主页输入   DiskGenius (磁盘管理)V4.6.2 绿色专业版  搜索成功后, 大家再网页的最下面选择本地下载,软件在24.5M左右。下载下来解压即可,有64位和32位请自行选择

网友A:
貌似不好啊,收费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好啊,收费呢啊

不是啊 你打开未来软件园了没

网友:
欢迎,新人努力学吧

网友B:
论坛里面似乎只有4.3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似乎只有4.3的吧

你好,不知你说的是哪个论坛,我说的是未来软件园, 再百度里面输入 未来软件园, 出来的第一个链接,在主页输入   DiskGenius (磁盘管理)V4.6.2 绿色专业版  搜索成功后, 大家再网页的最下面选择本地下载,软件在24.5M左右。下载下来解压即可,有64位和32位请自行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不知你说的是哪个论坛,我说的是未来软件园, 再百度里面输入 未来软件园, 出来的第一个链接,在 ...

恩,已经下载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论坛只有4.3版本的,还没有你说的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已经下载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论坛只有4.3版本的,还没有你说的4.6

你好,你说的论坛是咱们迅维维修论坛吗? 下载到没 diskgen v4.62 绿色版

网友:
欢迎,新人努力学吧,我也是新人

网友:
向楼主致敬,我也是新人

网友D:
下载了,用了一下,不错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用了一下,不错的,谢谢

不客气,我也是找了好久,并且亲测了,才上传的。应该感谢迅维,

网友:
谢谢了,专业版好用。

网友:
下一个你的,看好不好用

网友:
4.6版本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楼主给介绍下!

网友:
   以下信息来自 diskgenius  官网  我这也是借花献佛

    4.6.0版本的另一特色,是从这个版本起,DiskGenius的三个版本,均使用同一个相同的发行包。用户下载该发行包后,直接运行,就是DiskGenius免费版,注册该软件后,即可升级为标准版或专业版。即:购买哪个版本的注册码并激活软件(或插入加密锁)后,软件就 会自动成为哪个版本,可以使用这个版本的全部功能,不需要重新下载安装软件。
    统一发行包后,用户下载、使用与升级DiskGenius将会更加便捷。

性能提升
    1、优化按文件备份与还原分区的速度。
    2、鼠标点击数据解释器上方的当前端序时执行切换端序的动作。
    3、对2TB以上的大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不允许选择MBR分区表格式。
    4、为GPT磁盘增加“Intel iFFS partition”(休眠分区)分区类型支持。
    5、新增分区4K对齐检测功能。
    6、在扇区编辑功能中增加文件占用簇列表显示功能。
    7、在扇区编辑功能中增加文件系统扇区跳转功能。
    8、纠正从旧版本备份的pmf文件还原分区时软件崩溃的BUG。
    9、纠正遇到以".."命名的特殊文件夹时软件崩溃的BUG。
    10、纠正搜索分区功能,找到扩展分区后,提示信息显示不全的BUG
    11、纠正有时为文件重命名失败的BUG。
    12、纠正与动态磁盘及LVM卷有关的扇区编辑功能的BUG。
    13、纠正新建分区(拆分分区)功能,打开无损调整对话框后,新分出来的区域仍然显示空闲、没有新建分区的问题。
    14、纠正删除所有分区后,在不保存分区表的状态下执行快速分区时,出现写盘错误、格式化失败等错误的BUG。
    15、纠正恢复文件时,在左侧窗口中的已删除文件夹上点右键时不弹出文件复制菜单的BUG。
    16、纠正转换分区表类型到GUID格式时,保存分区后某些分区会显示成“未格式化”的BUG。
    17、纠正扇区编辑功能,切换语言后数据解释器中的端序总是自动改变为大端的BUG。
    18、纠正切换语言后,在数据解释器中更改数据后,扇区数据未同步更新的BUG。
    19、纠正在插入或拔下U盘后,动态卷全部从界面上消失的BUG。
    21、纠正DG向NTFS分区写入文件时程序可能崩溃的BUG。
    22、纠正执行快速分区后某些硬盘无法启动系统的BUG。
    23、纠正类型恢复功能,在某些情况下程序死锁的BUG。
    24、放开DOS专业版功能限制,不再要求注册。

网友:
可惜 要收费版的才NB啊

网友:
这个一般般吧,用什么软件,,还是要看人.

网友E:
我这还有个恢复数据的软件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还有个恢复数据的软件包!

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好啊,收费呢啊

有破解版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免费版的吧,专业版是要 收费的,如果你的事专业版的那一定有注册码喽。

网友(2014-11-03):
                                           载 查看  属于  未注册版.....http://www.orsoon.com/soft/7694.html

网友:
这个版本之前下载过  好像多了一个扇区编辑功能

网友(2014-12-10):
不错,下来看看,我用的是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