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离奇 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04):
HP  G4  一代I3的机子,,,用电池可以进系统,,正常用,,接上AC电源后,,一到系统桌面的时候马上掉电,,,拆机后,,,先按常规分析,,,接电源供电时,,CPU功耗较大,,可以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于是就开始搞供电,,,加电容 ,换管子,,等等   不行,,

想想,这个机子显卡易坏,,加焊,试试,,,OK    。测试两天没问题

奇葩

网友:
只是个经验分享,没有技术含量,,以免大家走弯路,觉的有用,,给加点分

网友:
有这事情?下次遇见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最后换个显卡 加汗用不住

网友:
谢谢,我刚刚好有一台是掉电

网友:
没碰到过,下次看看

网友:
ATI显卡加焊都用不了多久芯片又 歪的还多 修机子不容易呀

网友:
我不以为大电容的事儿呢?

网友A:
用电池一直也都可以么?    搞不懂

网友:
我个机器显卡坏提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一直也都可以么?    搞不懂

用电池时,机器自动切到集显上,与独显无关,用电池,机器自动用独显,毛病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时,机器自动切到集显上,与独显无关,用电池,机器自动用独显,毛病就出来了.....

这儿打错字了,用电源时,机器自动用独显,毛病就出来了......

网友:
确实奇葩 ,显卡掉电,一般都是不过才对啊

网友:
的却有点怪 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显卡的并发症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时,机器自动切到集显上,与独显无关,用电池,机器自动用独显,毛病就出来了.....

噢,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是戴尔的机器,用电池正常,接外置电源得掉电2-3次才正常使用。来的时候啥故障现在忘记了。最后也是加焊显卡搞定。最后还在U那边塞了2个2200U的电容懒得拆了。

网友:
CPU滤波吧良吧?这怎么和东芝机器问题那么像啊。。。。

网友:
电容不良遇到很多,显卡遇到不多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型号记不得,,电池用得很好,,适配器就是用不了,,,有一个电感后面滤波电容不行了,,

网友:
经典以后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显卡会引起 没有遇到过。奇葩

网友:
学习了,上次换了个板子妈的

网友:
也是找供电没修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子掉电还没碰到

网友:
应该是双显卡切换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吧?

网友:
看到有版主说换显卡,我就是问一下显卡你们在哪买的能是全新的呢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本人预估70%是隔离保护电路除了问题,查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还有隔离的那些MOS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还是说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这是惠普的通病

网友:
ACER机器A卡引起掉电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