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 进系统慢,硬盘4K已对齐。大虾们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4-10-04):
如图所示。

换系统 和硬盘4K对齐的就别重复了。
声明。硬盘经MHDD扫描没有出现绿块以下的坏道。用其硬盘装系统在台式机和其他的本本上测试 开机速度很正常 ,也用过固态硬盘在本机测试 开机很快(是没有重装系统哦,在其他机拆来测试的  不敢动客户的东西(重新装系统)),但开机就在 正在关机LOGO不动了, 但绝不是死机哦。  看硬盘灯没有闪烁 或者常亮。 说明硬盘没有接到南桥的I/O指令  所以停止工作吧。。
  前2天同学拿来的机子,描述说,本本开机慢。 装过系统也一样, 我就问急不急用,她说不急,。然后放下回家了。    经过了我2天所装的系统发现。装WIN7后可以用IDE和AHCI模式都可以进行系统解压,但唯有XP的用AHCI模式就不能够解压,直接进去就是蓝屏, 只能用回IDE模式。 现在呢就想找EC BIOS和主板BIOS刷试试   ,在没有确认BIOS是好的之前   千万别说换EC南桥什么的                                          可坛子里没有这BIOS。在这里哪位大虾有就 有劳传个上来了。

网友A:
你的要求还挺高,不让这不让那的~!谁还愿意理你呀。为什么不用其它的硬盘在本机上试呢,却用固态硬盘试?原硬盘引导有问题了。千万别说你已重新分区,修复MBR什么的 。

网友B:
只能告诉你,看好你,你加油吧

网友C:
刚刚有一个拿走了没看到楼主发帖,。。。。

网友D:
如果说你是在研究,那我给你点个赞,如果你是做生意赚钱的,你就别瞎折腾了,哥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台G475的就是速度慢,啥都换了还一样,真搞不懂

网友F:
我的建议:查一下ACIN相关信号,查一下CPU温度,可能是CPU降速的结果,这个好象怀疑到CPU,EC了

网友G:
呵呵,我刚修好一台这个机子,修显存好的,不过不是楼主说的速度慢哦,我的是在LOGO的地方花一下屏,然后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使用一会就卡死。
一切皆有可能,搞了再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还挺高,不让这不让那的~!谁还愿意理你呀。为什么不用其它的硬盘在本机上试呢,却用固态硬盘试? ...

在这里 不想让问题扩大化 ,先从简单下手。 你说的没错 本机硬盘我已经低级格式化过了 而且也用diskgenius分过区了 ,也4K对齐了,而且也重新引导了。 对于硬盘还有什么可搞我就再想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告诉你,看好你,你加油吧

总能有点建议和意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有一个拿走了没看到楼主发帖,。。。。

咋的 一样的问题。??? 唉 我在11年遇到过1台华硕的本本也是进系统慢 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就通宵装了一晚上系统,最后装到一个系统是稍微快点的,就直接交差了。没多久那台机子又回到电脑城 别家维修点里了。我也没过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你是在研究,那我给你点个赞,如果你是做生意赚钱的,你就别瞎折腾了,哥

在此,开门是做生意的,既然咱是搞维修的,那得用心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台G475的就是速度慢,啥都换了还一样,真搞不懂

慢慢来 从简单开始。 不到最后不换南桥。。

网友H:
这种问题是比较难,一定要找对了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建议:查一下ACIN相关信号,查一下CPU温度,可能是CPU降速的结果,这个好象怀疑到CPU,EC了

不错的建议。CPU温度我怀疑过,是单核的U 独立显卡。  再说到EC我就没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刚修好一台这个机子,修显存好的,不过不是楼主说的速度慢哦,我的是在LOGO的地方花一下屏,然后能 ...

BIOS备份下来了么。 一样的机子吧?  再怎么说进系统慢也不关显卡的事啊 你说是吧,

网友:
没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是比较难,一定要找对了关键点

恩。特别是啥都没得代换。。 你说说  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有一个拿走了没看到楼主发帖,。。。。

不是修的其他的、这样的话你说问题我给你对照下不是更好么

网友:
硬盘低格下试试。

网友I:
看一下USB接口有没有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USB接口有没有 短路

咋把这个忽略了呢。 好 马上找找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 明天换个硬盘试试。换了硬盘还不行决定干显卡。  按逻辑 进系统慢与显卡无关的啊。。。。头大了

网友:
我的装系统蓝屏

网友:
哈哈 那个IDE  转换了吗  是XP 还是WIN7?

网友:
              是X P     win7啊

网友:
amd的一般就这球样   快就不正常了

网友:
哈哈哈 感谢各位亲。  这机子好了 故障是单纯的进系统慢。 进PE和安全模式速度相当的正常。机子已经放我这里1个多了吧,正想打算换板的时候就静下心来分析,既然在进PE和安全模式开机的速度都很正常。所以只想到驱动的问题。  这这里我走了很多弯路   拿到机子不断的换硬盘系统 驱动。内存 BIOS,经过折腾几天无果 决定加焊桥,焊了也一样 一于淘宝个桥回来,....等啊等 3天后终于到了上土炮BGA换 啦啦啦 好了 开机yes 还是一样 草#¥%¥%@¥神马情况、继续淘个U回来试试 100买了A6 3400M换上 还一样。看着看着 是独立显卡于是忍不住加焊了显卡 。。。纳尼 还是一样。侧地崩溃了, 因为是同学的机子才拖这么久,要是其他客户早换板了。因为这几天心情不爽 晚晚都出去喝酒 NND 每次都是三杯啤酒就到了 前晚没喝醉啦啦的开小车回家停家门口 直到昨天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 真TMD醉了,在家门口掉个头NND把小车屁股擦花了,维修400大洋  心情极其不爽,昨晚继续喝 有是醉了  睡到10才起来匆匆忙忙的开门上班 一看到这台放在这里一个多月没修好的本本就烦,于是把他拿来出气,心想反正是修不好了的 要换板了的 就再试试吧,  插U盘进PE 速度正常  重启 F8安全模式 速度正常, 在重启 进系统 等啊等  等了2分钟进去了  把集成和独立显卡 USB 网卡 声卡驱动禁了 再重启 继续的等啊等 还是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PE和安全模式都没加载驱动开机速度正 常  现在把系统里面的驱动全禁了还不行  是不是还差某个驱动没禁掉  于是继续进系统 在把电池Microsoft AC Adapter 驱动和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驱动禁了就好了 正常35秒开机   到这里才是真正的找到问题所在了  在进系统把其他驱动还原启动  把这个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驱动继续禁了 开机一切顺利 正常速度WIN735秒  下一步打算下载这个驱动看看能解决不 要是不行的话该怎么修  换EC还是电池管理IC还是继续换桥。。有待下一步.....................

网友J:
哪这么多毛病哦=。=能开机正常用就行了,像我是不管这个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哪这么多毛病哦=。=能开机正常用就行了,像我是不管这个的

呵呵  那是 可是客户要修  每次开机要等几分钟或者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那是 可是客户要修  每次开机要等几分钟或者进不了系统

说,你这么真心的修这机子有什么企图,我看到你写了个她

网友L:
有台华硕的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M:
用windows7官方原版装系统,然后再联想官网下载联想乐驱动,一键解决应该就好了,最近发现好多GHOST版本的系统都不好用了,并且里面乱七八糟的软件一大堆,烦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台华硕的 也是这个问题!!!

看看是进系统慢还是使用也慢  首先 进PE和安全模式速度都正常的话 可以肯定是加载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windows7官方原版装系统,然后再联想官网下载联想乐驱动,一键解决应该就好了,最近发现好多GHOST版本的 ...

恩 最近发现的, 很多机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BIOS 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