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估计没药救了,HKC988A 屏幕跑偏.有坏线

楼主(2014-10-04):
接了台公司拿来的显示器,一见988A这是我的拿手机,不过随着配件的价格便宜都直接换的多,客户说无法显示,然后我检查供电正常 换智能板上去 开机就出这画面,也不知道哪个家伙修的,把菜单的按钮全部焊掉了,只留PW开关,我用短接进行屏幕自动调整,也不恢复,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
这是屏的参数

屏幕是m190z1 打算换逻辑屏板有效果不?

网友:
跳线不对,但从图像看屏坏了

网友:
这屏?要是我有继续修的欲望!

网友A:
程序问题..此屏分辨率1680 1050

网友:
先点屏确认屏好坏再说。

网友:
屏坏了,大城市有能修复这屏,一般60

网友:
逻辑板都能换吗 ,19寸的多少钱一张

网友B:
明显分辨率不对,你换的驱动板分辨率是1440*9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分辨率不对,你换的驱动板分辨率是1440*900的

我换回了之前的驱动版 屏幕正常 就是经常出现 屏幕自动调整,我没接有控制菜单板上去
换另一片驱动版就是上面那情况,看来换片好的驱动版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怎么照片还要下载啊,看不到图

网友:
先点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此屏分辨率1680 1050

在深圳叫个伙计写了一块1680 *1050的的板发来接上去修好了, 想买个写程序的板不知道哪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