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LY ATX—220SD 修待机一例

楼主(2014-10-04):
一个老台机E2200的U,主板4P断路还在等发VRM,电源也坏了,好久没修电源了,今日事少修个,节约节约成本。
电源:HOPELY ATX—220SD
故障:无待机
拆机焊上灯泡,通电测2个电容上的电压发现不一致,电压差得比较多,找到均压电阻R1和R2,原值是834(830K),有一个已经断路了,旧电源上拆2个154的电阻上去,又发现一个大电容大了肚了,找2个旧的换上看看,通电测得大电容上的电压基本一致,但还是没有待机。为了好说清楚,网上找到一张图,电路是一样的。

发现R10(22Ω)皮都烧开了,拆下打值已经增大为220Ω迅速换掉,看图就知道跟P1014AP06有关系的,拆下待机IC看看,5脚的骨头都松了,摇一摇就掉了,换掉。打打待机变压器T1,进5脚的绕组开路了,完了!没法搞了,不甘心拆下来看看,嘿嘿,只是接引脚的地方烧掉了,导线上锡接上。又静心测了周边的元件,没有什么异常,上电,漂亮的5V出来了,绿线3V,管他绿线短地,风扇转了,示波器再乱戳戳,输出非常干净漂亮,好了就打住了,装机去!

网友:
修电源确实没什么价值了,闲着有时可以玩玩

网友:
试机后是否正常呢?

网友:
时间太久了,它也老了!

网友A:
提高自己维修水平,偶尔修一下也是偶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自己维修水平,偶尔修一下也是偶得的

一般的ATX电源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如果想修那确实是为了提高维修水平,享受修好后的快乐了

网友(2014-11-16):
也想学但不会高手指点QQ11662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