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M2N68-AM SE怪问题一台

楼主(2014-10-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是有个很怪的问题,开机关机,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我也没多想上电,触发,一切正常,关机再触发果然开不了机,重复了好多次也是一样的结果,看来是真的有问题了,哎,完全没心情修(这几天玩热血快玩疯了)。闲的蛋疼,那就修修吧。经过研究发现,关机后再开机,要把电源拔掉在插上才可以触发,这是哪门子怪事,欺负我这种小白。电源换过了,没吊用,什么都换过了,预料之中的一样,没用。好吧,卸下主板上电,你妹的不触发了。这下事情搞大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比把女人肚子搞大还严重。你妹的,这样一搞,一下就有修的心情了,还好这几天在迅维里面偷师了一点经验。经查开机针脚有5V,晶振有压差,待机电压3.3正常,无芯片发烫,强开,用手摸一摸,也无发烫的芯片。短接开机针脚查绿线确实无电压跳变,开机针脚处有电压跳变,IO到桥(单桥)有3.3-0 3.3跳变正常,桥到IO电压无电压跳变,按理来说应该有0-3.3的变化,跑线跑了很久可是就是没跑通,你爷爷的,没心情跑了,不是桥没给信号嘛,我直接把那个脚强给了一个3.3V,短接触发跑马,2话没说上BGA 干桥,成功. 小白维修经验,勿喷

网友A:
N68很多是桥问题,加焊顶不了多久的

网友B:
还是没听懂- -你3.3飞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听懂- -你3.3飞的是哪个信号

应该是SLP_S3

网友C:
飞什么电压给他???3VSB?????VCC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68很多是桥问题,加焊顶不了多久的

真的?假的?  别吓我 我有心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听懂- -你3.3飞的是哪个信号

飞的桥到IO的信号

网友E:
你这个飞线,?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知道了,S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什么电压给他???3VSB?????VCC3

飞的S3啊   桥到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飞线,?是个什么情况

飞的桥到IO 的信号啊    S3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  别吓我 我有心脏病

希望你运气好,能用久些

网友:
NV的桥啊 蛋疼 看到那种主板就像扔的 冲动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  别吓我 我有心脏病

干桥如何好一阵子的话,以后就麻烦了。

网友:
n版伤不起,桥最容易 出问题,为啥不弄个像CPU的座安装呢

网友:
这个主板桥引起的问题千奇百怪,各种神奇故障,有的半夜自动就开起,正睡呢就能听见WINDOWS的开机声了,吓人

网友(2014-12-30):
不太明天白怎么飞

网友:
让人的遐想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