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哪里坏会吧U盘启动弄没

楼主(2014-10-04):
碰到一块500G WD硬盘 第1次插上U盘启动检测硬盘还好好的,重启后发现U盘启动没了 又换了个U盘还是这样求解释。

网友:
这不是硬盘能够办到的吧?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以

网友:
没见过呢

网友:
是你U盘PE坏了吧?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麻烦,要两方面就需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