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分天Ui43 有时可以开 有时有电没显示

楼主(2014-10-04):
如题 顾客送来本本 有时可以顺利显示 进系统 有时有电没显示 电流停留在0.8左右 像不触发似的,希望大师们可以指点指点。。
不触发

网友:
应试是BGA虚焊

网友:
不知道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上BUA干吧

网友:
不过内存呀,换个内存试试.....查一下内存工件条件.

网友:
上BGA换桥吧!加焊,对于有时亮有时不亮的机器没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