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 FP91G+显示不对 有图

楼主(2014-10-04):
接到明基 FP91G+显示器  开机能开机  开机显示logo图案正常 但是logo过后显示桌面就颜色不对了 看图  哪位遇到类似这样的故障 给点药给它吧!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没有试过,白屏的试过换主芯好的。

网友B:
屏线可能性最大。

网友C:
我觉得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所致,不然为什么开机时时正常呢?

网友D:
看这接口   屏线问题 性不大   估计屏的问题   单独试下屏吧

网友E:
屏线或是屏的问题,,。

网友F:
屏坏了    我碰上这样的就只有放弃

网友G:
驱动板问题,其实就是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没有试过,白屏的试过换主芯好的。

那更换屏的主芯片需要把要更换新的主芯片往里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可能性最大。

vga线换了没果   其屏的逻辑板跟驱动板一体的 没有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所致,不然为什么开机时时正常呢?

是logo显示正常  驱动板跟屏的逻辑板一体的 都是贴片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接口   屏线问题 性不大   估计屏的问题   单独试下屏吧

试不了吧  逻辑板跟驱动板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或是屏的问题,,。

现在看来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这机子逻辑板跟驱动板是一体的 没有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坏了    我碰上这样的就只有放弃

那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问题,其实就是屏上面的问题

大婶 给点思路呗

网友G:
还有啥思路 你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啥思路 你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先

程序我都刷了 没效果了

网友H:
MCU程序有问题  简单方法有一个菜单里重置 复位一下 或进工厂模式自动调整一下

网友I:
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如果不行,对输出到屏的端口周围的电容进行加焊处理。逻辑板上的接屏线的周围电容也一并给加焊处理一下,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H:
MCU程序有问题  简单方法有一个菜单里重置 复位一下 或进工厂模式自动调整一下

屏故障 送回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如果不行,对输出到屏的端口周围的电容进行加焊处理。逻辑板上的接屏线的周围电容也一 ...

还回去了  !

网友:
不用搞了屏坏了的!!!!!!!!!!!!

网友:
你量下3.3v或者1.8v是不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