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掉电

楼主(2014-10-04):
一台宏基4750的机器,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10多分钟就会掉电 掉电后不能触发。等一段时间后又能触发。
求思路
掉电

网友:
不会是温度吧

网友:
掉电后3、5V待机是否正常,不正常先把它修出来

网友:
接口电路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换换CPU的电容吧

网友:
有没有大NEC电容,换了估计就能好了,

网友:
有没有大NEC电容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呀?

网友:
有大电容先加两个上去

网友:
把温控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其实就是BIOS设置 或者 NEC的问题,楼主搞好了 回复一个啥

网友:
4750G应该没有大电容,修到一个是88731坏引起掉电和不充电

网友:
估计散热不好,如果是掉电,正常应该可以马上再次触发

网友:
仔细看主板上 有没有小电容腐蚀

网友:
以上讲的都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开机测温度啊,这个你都不排除,让大家伙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