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如何测量

楼主(2014-10-04):
向大师们请教一个问题:如CPU供电,有的说可以在电感上测,可是电感被封装了的,我不知道测量点在电感上的那个部位,测电感脚也不行,还有CPU有几相供电,每相供电都要测吗?测场管的话也不知道测哪个?新手请多关照!先谢了哈!

网友:
可以在每一项的上过S极测量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网友:
用示波器测比较准确

网友:
下管D级可以

网友:
一般是测下D,上S都可以的

网友:
感谢各位师兄们的精彩回答哈!我也知道在上管S极,下管D极。但还是想知道1、电感上怎么测量,2、如何快速区分上、下管。先说声谢谢哈!

网友:
上管管下管,下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