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OC LED升压板ta9690GN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4-10-04):
电源部分修好,升压板这块还是小白。  现在问题是显示器通上电指示灯跟屏幕都一亮一灭的。
   百度里面搜索      LED驱动介绍 百度文库     就可以看到这款芯片的资料

网友:
什么芯片啊!

网友:
LED 一般都不去保护尼,烧灯条就麻烦了

网友A:
电源灯闪可能还是电源问题吧,断开升压板不闪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闪可能还是电源问题吧,断开升压板不闪的吗?

断开就不闪了,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就不闪了,显示正常

升压板短路的就修好过,大多数数升压二极管和开关管短路。这种问题就没有修好过,可以考虑下用LED套料来改下。

网友:
你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导致不停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