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AOC白横线

楼主(2014-10-04):
今天接了两台冠捷显示器频繁出现横白线跳动,不知是怎么回事,有机会修好吗,请各位大侠救助啊!

网友:
屏线问题吧,还有少数灯管漏电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修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把型号发上来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大多数都是屏坏了。

网友:
拆机看看具体情况吧,先用驱动板屏线更换试试。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估计屏坏了。报废

网友:
屏坏了阿   一般不能休了

网友:
先将屏线进行清洗,不一定是屏坏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听听灯管接口有没有打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