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白屏求助

楼主(2014-10-04):
东芝C805客户说放了一个月没用,然后开机白屏,换屏还是白屏,拔掉屏线外接屏幕可以开机,不拔屏线外接屏幕信号灯亮下就显示无信号灭了,求助下各位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当然还是检查屏信号这块,插上屏外接不显,应该是检测到内置屏幕,估计是其他信号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是检查屏信号这块,插上屏外接不显,应该是检测到内置屏幕,估计是其他信号不全

是屏线问题可能性大还是主板显示输出这块可能大呢?

网友:
屏供电是否有3.3V

网友:
加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呢,外接呢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啊

网友B:
显卡应该没事吧,拔掉屏线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啊,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测呀,可以简单教下吗?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再说别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测呀,可以简单教下吗?

屏上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F,测测两端的电压是否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应该没事吧,拔掉屏线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啊,

我遇到过这样的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F,测测两端的电压是否有3.3V。

多谢,现在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F,测测两端的电压是否有3.3V。

找到个F101,测量没有电压

网友:
飞了个3.3V过去,可是还是白屏

网友D:
屏线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屏线断了???????

没有备用屏线,所以没办法试

网友:
那屏上的保险和主板上面的保险都烧了?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备用屏线,所以没办法试

可以测试屏线通断

网友:
有没有查屏接口的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