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图中符号

楼主(2014-10-04):
PSON#/GP42
请问这个#/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表示低电平有效 吧   有的也就只是个符号标示  无意义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的意思     就是说低电平的时候工作   /  是分隔符

网友B:
PSON表示电源开启,#是低电平有效,PSON#就是要开启电源时输出低电平,否则高电平   /  GP42表示通用输入输出42号引脚,可以由工厂编程确定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ON表示电源开启,#是低电平有效,PSON#就是要开启电源时输出低电平,否则高电平   /  GP42表示通用输入输 ...

解释的很清楚,师傅好经验。

网友:
顶  顶   顶4楼的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表示低电平有效 吧   有的也就只是个符号标示  无意义

谢谢,我刚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ON表示电源开启,#是低电平有效,PSON#就是要开启电源时输出低电平,否则高电平   /  GP42表示通用输入输 ...

好厉害,解释的很正确,成分感谢,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42是从哪来的?代表什么意义?主板这个引脚不是第42引脚,而是100多,不明白这个42,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很清楚,师傅好经验。

是的呀,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