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大电容问题,加多少个才够?

楼主(2014-10-04):
V星cr400x,ms-1451,集显。最初开机logo一闪掉电,电流最高1.22,可反复开机,拆机后发现有颗大电容!

刷过bios无效,于是开始怀疑大电容的问题。第一次遇到,不敢乱拆,旁边还有两个电容空位,于是加焊两个330,开机竟然正常,交付。

整整一个月以后返修了,故障一样还是开机掉电。于是重新拆开,这回决定对大电容下手。直接偏口钳子夹,发现很容易就扣掉了,由于之前看了朋友们的帖子,多少有点心理准备。焊工不行,只斜着补焊了4个330,结果开机还是掉。

于是跟大师们学习,先在中间两长条焊盘之间焊上拖锡线,然后并排焊接6个330,当然焊不好。两头正极好说,中间负极后来的一排烙铁伸不进去,只能跟先焊好的负极两两焊在一起,理论上没问题了。

开机终于不掉电了,但是问题不小: 硬盘启动时,将要进欢迎画面时自动重启;PE启动时,将要进桌面时死机,电流1.4左右微微变化。

后来试着去掉之前空位上补的两个电容、或者干脆加焊个台机上大个头的3300电容,效果一样。不掉电但不能进桌面。

实在没办法了,本子集显,难道桥也有问题?

网友:
慢慢重新焊接,换一个人焊,估计还是电容的问题,我遇到一个三星的大电容,自己焊了一上午,给一个师傅焊了好长时间,最后给扔个小徒弟焊好了,

网友:
全部重新换新的试试,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多多练习下

网友A:
不用补330的电容 把大电容拿下来  在装个新的  故障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取下来从新焊一遍

网友:
WR  2RS901  是大电容?

网友:
电容没有焊好吧

网友:
迅维终极方法接地铺上吸锡线再加上六个电容。

网友:
换几个,就好了

网友:
先用台机的大电容3300并上去,这个好焊了吧,如果能好,就慢慢焊电容,温度高时间长电容也会坏。
如果还不好就考虑别的原因,不再考虑电容的原因

网友:
最好换原装的,一样的。

网友:
电感后面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补330的电容 把大电容拿下来  在装个新的  故障应该可以排除

请问你有本事换大电容吗?

网友:
休息一下,全部取下重新找电容换吧

网友:
重新换四个新的330,焊上去,四个就足够了。可能你换的其中一个啥的有问题导致的掉电重启

网友:
都是用330 电容换上最好4个比较稳定

网友:
4个就够了

网友:
这种电容和NEC大电容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和换NEC大电容一样的换啊

网友:
一般4个就可以,你这个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四个330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一般补五到六个就可以

网友:
看看原来的多大,大于两倍就足够了吧

网友:
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