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求助贴!

楼主(2014-10-04):
盘正A780K主板,开机,有内存供电,但无CPU供电。
    上诊断卡,四口电压12灯不亮。
    电源管理管片为RT8802,PWM输出,走线路可能走到一个24脚的四方形小芯片
,编号为B0 BA  80Q芯片,跑线,连接MOS上管的G极,,,,,,,
    上负载,这回CPU供电都出来了,测得如下:
    CPU CLK 0V    CPU——PG:1.97V  系统复位 1.97V   HTVDD 0.07V  1.27V
CPU VTT电压:0.99V    CPU PLL 2.6V    CPU VDD  1.63V

PCI E 16X :基准时钟0.4V正常。总线时钟:3.38V

PCI E 时钟  1.67V

内存  供电正常   无时钟
时钟芯片 RIM880N ,,,,,,跑线路????
想问一下,
1;内存时钟,CPU时钟都是时钟IC出来的,,,一般是通过电阻是不是?
PCI E16X有时钟说明时钟芯片正常???
2、听说AMD主板有的是有复位才会有时钟????
AMD2板子双桥时序谁能给?????
   跟了半天电路,内存时钟,,,CPU时序没有跑通。。。时钟IC脚太小。。

网友:
CPU供电最好修了。看CPU旁边的电容和场效应管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你把很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有一个磐正AK780,它的内存时钟是CPU给的,不知道和你的靠不靠边。

网友:
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找了半天资料,终于有思路了。
AM2双桥的内存供电是北桥给的。。。北桥测阻值无穷大。说明北桥焊虚
但又疑或一点。CPU的时钟CPU附近的线路太不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资料,终于有思路了。
AM2双桥的内存供电是北桥给的。。。北桥测阻值无穷大。说明北桥焊虚
但又 ...

AM2双桥的内存供电是北桥给的  这句不明白

网友:
打错啦,内存时间是北桥给的,北桥阻值无穷大,那么问题在北桥。
因PCI 有时钟,,,,内存无时种。
搞不明白为啥CPU也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