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 花屏-----------

楼主(2014-10-04):
hm65 花屏
Z470 拿来的时候开机不显,有摆动,换HM65用的HM67点亮了
以为KO了,哪晓得噩梦才开始了
过了10来天客户拿回来说开机用时间长了要花屏,死机。然后就在开机不显示,跑电流0.9左右不动。以为那个课南桥的拆机的不稳当就换了一个说是全新的。估计也是翻新的。但是点亮了。测试ing。。。。
用4-5个小时以后不定时出现花屏,就是满屏的雪花,看不到字几乎。。。CPU,内存都换过了。在论坛搜索据说HM65的25M晶振有可能导致,更换以后拷机5个多小时,以为OK了,妈蛋,突然又死机了,,,,我勒个插。。。死机在开和花屏以后一样不能显示,,过一会儿有可能可以显示。。。。反正冷机基本都可以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怎么办班班班,,,1个月了都
求指路。。。。。。

网友:
这种花感觉像是显存有问题。。。。集显的话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事情

网友:
我也有一台Z370,用一下就花,修了半个月,

网友:
电压不稳也有可能,我修过显卡供电不稳有这故障

网友:
显卡桥显存、还有内存。。。。。。。。屏

网友:
几个小时才能测出现象的本本比起进水的还要难修,这种应该属于不稳定,应该是小料或细节型问题,搞这种问题的有耐心,修这样的板收多钱都不值,太耗费时间了

网友:
搞显卡到显存这一块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稳定 排查一下

网友:
少见的软故障

网友:
换个显卡 在试下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要是集显的话,cpu的可能性很大。集成显卡在cpu里面了,

网友:
重点查查显存部分.

网友:
感觉是显存问题

网友:
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不过不会花。是换显卡好的。这估计是显存的事儿。换掉吧!

网友:
显存全换掉再说,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是换了试了。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长时间测试才出故障,是不是修,考虑显存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或者显存,显卡的方向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