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70-11F的BIOS

楼主(2014-10-04):
客人拿来解BIOS密码,从官网上下载下来只有2M,原机4M,然后自己用WINHEX合成的,亲测可用。

机器型号 ,板号:

BIOS文件:

网友:
我也要下一份

网友A:
您的意思是 原机备份的和官网下载的 2个合成一个2M左右的就可以正常用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 原机备份的和官网下载的 2个合成一个2M左右的就可以正常用 是吗

机器上的是4M,官网下的是2M,在WINHEX下,把官网的那2M替换掉它原来有密码的部分占据的那2M,生成一个新的4M

网友:
这些都会,真心自已也会,,,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