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糗大了,大师请进。

楼主(2014-10-04):
客户的联想G480 来的时候说开机到桌面或者用一会就关机,机器蛮新的,心想清个灰先把,当这客户的面拆的。拆到主板发现,CPU背面进的全是饮料啊。跟客户商定后留机检测把,下午清洁考了一会,开机掉电不亮了。NND,待机0.005,触发到0。8左右掉电到0.2然后到待机。有时候可再次触发,有时候需拔掉电源后才能触发。不装内存的话,电流到0,7不掉电。一直在0.7左右,这时候测cpu供电1.1V已经出来没集显供电, 换过U,还是一样,我这时候查哪方面啊,是CPU那,还是集显这边啊。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插上内存才会有集显电压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试呢

网友A:
首先屏幕有反应的机器 只要修 必须说清楚 有风险哦  ---下次注意

既然是进东西的 就再看有无腐蚀 断线……

网友:
进东西的先清理干净,在烤鸡。烤鸡之后才能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屏幕有反应的机器 只要修 必须说清楚 有风险哦  ---下次注意

既然是进东西的 就再看有无腐蚀 断线 ...

说的很对~我是新手,吃一件长一智。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屏幕有反应的机器 只要修 必须说清楚 有风险哦  ---下次注意

既然是进东西的 就再看有无腐蚀 断线 ...

说的很好,这个很重要

网友:
修到过3种情况导致的装内存掉电,
1是BIOS
2是CPU供电芯片
3是PCH。
既然是进水的机子,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饮料部分有元件腐蚀变质,应该重点检查

网友:
我是新手。看看大神们的帖子。

网友:
建议这种故障要跟客户报风险   不然容易吃亏

网友:
进水就先跟客说,不保证能恢复原样。。进水的机子元件不保证能用多久了。

网友:
应该是腐蚀最子元件,过不了大电流,,,修多这种机了,

网友:
上次一哥们修的板,还进了尿的。那哥们说闻到了一股尿骚味。

网友:
清理好后,先看一下有没有断线和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摔过的,都得跟客户讲好才动板子,不然就像你这样的,客户如果想坑你,赔板子很麻烦。特别是新机器。这种都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好好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腐蚀,希望你好运。

网友:
重点查进水部分的电路时序,器件的好坏,关键信号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座 有腐蚀

网友:
这样的机最麻烦

网友:
主攻进水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进水机最坑爹的,返修最多了

网友:
桥下面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打开图纸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原来进水腐蚀的地方再仔细查查。有可能CPU集显供电部分不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CPU这一块有问题

网友:
电阻肯定有坏的 量一下 看看无穷大的

网友:
也可以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哦

网友:
kankan研究研究

网友:
这肯定是线路的断的地方了,仔细找找看

网友:
仔细查清洗地方吧,必要时搬上放大镜。不行按时序硬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