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掉电。

楼主(2014-10-04):
唉 这掉电 很难说 有时候开机进入到系统选择界面就死了
有时候我进到系统 玩几个小时也不掉
有时候打游戏 开始10分钟不够就掉了。
后来在坛子上找了方法  说刷bin文件
好像是要编程器刷的? 我想问下编程器
就是要把主板上的bios芯片拿出来然后重写数据
在焊回去主板吗?

网友:
就是所谓的刷BIOS,bin是BIOS程序文件,是的要编程器,

网友: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跟滤波电容有很大关系。

网友:
对,就是这个样子。要下载对的BIOS

网友:
感觉LZ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i是不是Cpu下面的大电容的
问题呀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HP的也是不定时断电,是温控芯片问题,只是没有料板,换不成温控芯片,最后还是退钱了事

网友A:
我现在修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候10分钟掉,有时候半天不掉,有时候掉电后在开过LOGO就掉
把裸板不接内屏接外显,过LOGO也会掉,接上内屏就不掉。
和CPU滤波电容无关,和BIOS也无关。
都是散热器脏堵引起的问题
A卡小心点做一下

网友:
4738掉电之前修过是重做显卡好了,半个小时左右掉电,Y450也是半个小时左右掉电也是重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候10分钟掉,有时候半天不掉,有时候掉电后在开过LOGO就掉
把裸板不接 ...

那是不是意思我要借助bga加焊啊?

网友:
楼主你没刷过BIOS啊,肯定要把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了再焊回去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我也觉得你不是做维修 的。

网友:
感觉楼主啥都不知道呢 确定是搞维修的?

网友:
刷bios是要用编程器的

网友:
刷了BIOS还是没好

网友:
刷了还不行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吧,不行的话再接着修。

网友:
这个怕大电容和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