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求助

楼主(2014-10-04):
ACER4743外接正常显示,按一下开关能关机,内接不显,按开关也不能关机,貌似没正常开机,内外都不接也一样,按一下开关不能关机。不管是内接还是外接 测屏供电无电压,背光开机也无电压,跑背光开启信号,到EC,刷EC BIOS和换EC故障依旧,加焊过显卡也不行,有谁遇到过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卡型号多少?看是否是容易坏的?如果是,那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不能关机,查查南桥发出的SLP信号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可以该电路,给上电就好。19V3V

网友:
看看框架图 LVDS信号 是不是其他芯片 控制的了  在就是 显卡的 条件具备了 么

网友:
这个个人认为:显卡没读到屏的存在,问题可能是屏数据有问题,屏线断,主板LCD I2C总线相关元件有故障(显卡坏或显卡LVDS没工作)

网友:
EDID读不到屏,也会无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屏显和屏都换过试了吗,千万不能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