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小尾巴的LED屏。尾巴上的排线断了想拆屏拆不开啊。

楼主(2014-10-04):
如题一个R400的机器暗屏已经确定是小尾巴断了,但是拆不开啊,想接线又没法接怎么办啊?有没有会拆的说下怎么拆啊。

网友:
细心可以拆开的,。

网友A:
就算是拆开了,这线也不好接吧

网友:
已经接过很多了,细心点能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拆开了,这线也不好接吧

如果能拆开的话,肯定能接上的,只是这种屏没拆过啊。拿着屏搞了半天也拆不开啊。

网友:
我也只拆过一次,都是网上卖屏的卖家给的视频链接,让我看着拆的。是因为新屏的小尾巴不小心弄断了,然后把内屏拆出来,跟旧屏对换就可以了,(旧屏的小尾巴是好的,是内屏坏了)。链接我搞忘了。。。。不过也不难拆的啊。用刀片顺着边框的缝隙(在背面)轻轻的划开。那个叫什么。。。。哎,也说不清楚,你仔细看看,可以拆的。不要着急。

网友:
这种要是接线 有点难度
你可以找个一样的 LED部分是好的 把这个液晶移过去 不知道这么说能明白吧

网友:
慢慢拆,总能拆开的,加油!

网友:
仔细点能拆开的

网友:
无良的我会让他换屏的!

网友:
其实接俩条线,也可以的,我接过。

网友:
这个线可以接,只是难度还是有的,我接过一次,然后发誓再也不这么玩了,除非自已的屏

网友:
记住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拆不开的笔记本,什么事都有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