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不可以上网

楼主(2014-10-04):
手机
连路由器可以上网电脑连接不能上网 求大神指教
手机

网友:
网线有没有问题,网卡驱动打好了没,IP地址是不是绑定了

网友:
手机连路由器,可以上网,电脑连接不能上网。
手机都会设置,电脑就不会设置?

网友:
手机可以上网,路由器就是正常的,,,
电脑的网卡设置为 DHCP 自动获取 IP,一般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检查驱动,或网卡坏,,,

网友: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网卡驱动卸载掉 ,重新搜索驱动。。。也许就好了

网友:
电脑是不是 是固定的ip啊

网友:
跟绑定有关吧

网友(2014-12-04):
ip地址协议选择自动获取

网友:
还是路由器没设置好,

网友A:
我厂也罢,我想要

网友:
这个好搞的

网友:
自动获取 ok了!!

网友:
电脑的网卡设置为 DHCP 自动获取 IP,一般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检查驱动,或网卡坏,,,

网友:
电脑系统有没问题,是不是被路由器列入黑名单了?

网友(2015-04-18):
你所谓的电脑应该是笔记本吧,你用网线试下,应该是可用的,无线的话你只要重置下winsock就可以了,具体命令是:netsh winsock reset

网友:
先看一下ip是不是指定了 要自动获取 还要看网线有没有问题 最后不行做系统

网友:
可能是固定IP了吧。。

网友:
电脑设置问题---网线---网卡坏

网友:
和我的电脑一样,在别人家可以,呵呵,路 由器的问题,质量差

网友:
是不是路由器没设置好,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网络环境,终端环境都没有讲

网友:
问题可能出现在电脑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