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rst电压不稳定最大1.多v 有时没有电压 能直接飞线3.3v上吗

楼主(2014-10-04):
三星r428 rst电压不稳定最大1.多v 有时没有电压 能直接飞线3.3v上吗

网友:
飞了也没用,还有可能把NQ咔嚓!!!

网友:
有些信号在断开后,可以直接飞线让它满足条件。但复位信号飞线没有,是不可取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