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6c笔记本自动关机求解

楼主(2014-10-04):
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最高温度65度,出来热风。两个cpu电感,一个0.8v  ,另一个刚开始0.8v几分钟后变为0v。运行十几分钟自动关机,然后再开cpu电感一个为1.1v,另一个为0v,不亮机。必须完全冷却后才可以亮机。求高手指点。有图纸最好
我怀疑是cpu供电芯片rt8168b不良。

网友:
CPU供电只有一项,要查查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没图纸那只有先换个试试了

网友:
换了上下管再看看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很是郁闷的一件事,在加上也没有元件点位标示,更让人难受,,修这个牌子的板子就得叫的价格高高的,修起来真心不容易

网友:
示波器测场管的G级排除场管和芯片看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