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开机不跑马电流直上0.8

楼主(2014-10-04):
开机不跑马,上电到0.8一会掉电无自检现象,维修思路:先刷下 BIOS,在图纸大师上下了个BIOS刷机后竟然不触发了!郁闷!是不是BIOS刷错了,又在讯维上下了两个BIOS刷机后还是不处发,竟然还不出待机3V5V电压?怎么办?看图子,差EC工作条件发现正常,在查发现南桥无工作信息反馈,在想原了图纸大师上哪个BIOS的版号是相对应的啊!在把原来那个BIOS刷回来,这下3V5V待机回来了,但还是不触发?感觉还是桥没工作,用手压下桥果然上电了。果断先用BGA把桥取下来重置锡球,做好后在开机还是不触发,郁闷!压桥没用,现在问题目标还是锁定在桥身上,用表去看看桥晶振来判断下桥电源管理电路有没有工作吧。表笔一点嘛的,触发了!晕,难道晶振两脚虚焊?果断加焊晶振四个脚。在开机还是不触发,郁闷啊!搞的每次开机都要用表笔去碰晶振2脚才行,接屏又不亮,看电流上电是不跑马啊,冷静思考。测晶振两脚电压差挺大的,理论上讲不会超哥0.2电压嘛,现在是一脚是0.02二脚是0.09偏差这么大!换个晶振吧。换后还是一样,想了想,这时是没上RCT电池的,管的还是放放电,放后还是一样,冷静住。把电池上上去再看。在搞不定那我觉定是要用示波器看看晶振有没有波形了!在冷静想想都换个晶振了不可能弄巧换了个烂的,主要是测晶振电压两个都是一样的。最终的判断桥真的是坏了!不想却定啊,桥很麻烦搞的。管的先去吃饭,饭吃了会来开机还是不触发,习惯性把RTC电池取下来放COMS电,放后一接电源 额!操这是那门道?自动上电了,一看电流有跳变的节奏了。

网友:
换同型号 BIOS芯片 在刷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吧,彻底!

网友(2014-12-24):
刷bios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