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8(G31M3),上负载上电正常,上U掉电求解

楼主(2014-10-04):
如题,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查下桥供电管子是不是有问题,遇到过一次这样子的还以为是座子的问题呢

网友:
别沉啊,还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谢谢楼上回复的

网友:
上U掉电可能是供电没出全

网友:
上U掉电可能是供电没出全......................

网友:
CPU供电在上U的时候正常不

网友:
上U CPU供电正常啊,用示波器打的波形也正常

网友:
有没有缺相供电?

网友:
12V阻抗,U阻抗,看看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