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关机后电源指示灯闪烁,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4-10-04):
就像进入睡眠模式一样,电源指示灯不停闪烁,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后还是一样,关机后,再长按电源键,才能完全关机,这是电源管理模块故障?

网友:
关机以后,看有那个电压,还在,修哪个电压

网友:
长按能关机,说明电压都能被关了。除了bios就有可能是桥的电源管理模块出问题了。可换hm65试一下

网友:
时序,看下S3#信号状态。

网友:
内存也会影响到。直接从风扇查起

网友:
记得以前貌似遇到过,刷下BIOS好了

网友:
如果网卡不正常,更换试一试

网友A:
BIOS和南桥,二选一,看你怎么选喽

网友:
修到一个4752,来的时候是打表,拆掉电容以后好了,不打表了,后来是关不了机,跟你一样的故障,电流停在1.0A不动,后来加焊了一下PCH桥  就好了,

网友:
查关机时序,,,,,,,,,,,

网友:
BIOS 和小电池都会出现各种小问题,试试,再不行就得测关机后哪里的电压还在出,二级电压和三级电压是重点。

网友:
看看这个也遇到过DELL的机 我修了BIOS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和南桥,二选一,看你怎么选喽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B:
我赞成是有部分电压还在的看法,长按开机键能关说明是信号导致,希望能给你提供个维修思路

网友:
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路有问题都会引起

网友:
和B460差不多  刷bios

网友:
EC和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赞成是有部分电压还在的看法,长按开机键能关说明是信号导致,希望能给你提供个维修思路

风扇5V还在

网友:
bios问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