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156系列挡3C3A/3C3B

楼主(2014-10-04):
这段时间有修到华硕板挡这个3C3A 或者3C3B代码的,挡机跑这个代码情况下就会挡在这个logo画面,也有刷BIOS刷好的,也有座子接触不良修好的,也有声卡坏修好的,不过我就在纳闷这个代码会引起这么多故障?这个板子好像刷BIOS和声卡好的比较多点,不过好了以后我最多测试几次,然后进系统玩不过半小时就会关机,(为是帮老板干活嘛),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华硕板子的通病,如果论坛上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而且知道通病解决方案还希望指点一下啊,免得以后又纠结好久才发现问题,谢谢啦,上图。。。这个板子是座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A:
有个板子也是卡这个代码,取下声卡芯片能过。又装上一个好的声卡芯片就又卡这个代码了。没办法就加一个pci声卡给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板子也是卡这个代码,取下声卡芯片能过。又装上一个好的声卡芯片就又卡这个代码了。没办法就加一个pci ...

我也是遇到过装上声卡IC就又卡的,然后放了一段时间,刷个BIOS再换声卡好了,一次过后又卡住了。。。不过有新发现,座子弯了一点点针,掰好后正常了。。。。就是这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过装上声卡IC就又卡的,然后放了一段时间,刷个BIOS再换声卡好了,一次过后又卡住了。。。不过 ...

哦这样啊,多谢提醒,不过我的没看见针脚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多谢提醒,不过我的没看见针脚弯了。

没事,你试试刷BIOS吧,还不行我也不知道了。。。。我也是在求通病解决方案的。

网友C:
卡这个代码是外设的问题,一个一个在BIOS里面屏蔽呗,看看最后屏蔽哪一个能装系统 进去,就是哪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这个代码是外设的问题,一个一个在BIOS里面屏蔽呗,看看最后屏蔽哪一个能装系统 进去,就是哪一个有问题 ...

那关键是按了DEL键都进不去BIOS,怎么屏蔽

网友:
不要灌水噢,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