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主板不上电,3.3V对地打阻18

楼主(2014-10-04):
技嘉GA-G41M主板不上电,3.3V对地打阻18,CPU AD线、内存槽AD线、PCI数据线 假负载对地打阻值未发现异常。

强制短接绿线能开机通电,主板各项供电均无输出。

待机5VSB  ,  3.3VSB正常。

VCCRTC 、 RTCRST#  、 32.768KHZ  、  VCCSUS3_3 等待机条件测试正常。

开关排针有5V,

IO  IT8718F  待机VBAT  100脚电压正常,
                                   116脚 RSMRST# 4.68V正常  ,
                      触发开关103脚可以收到开要排针发过来的PWRBTSW 高低高电压跳变,
                                   106脚有发出-PWRBTSW  高低高电压跳变。

                             但是102脚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  -SLP_S3

南桥也没有发出-S4_S5

网卡、声卡芯片都已摘除,故障依旧,没有BGA设备,南桥是换不了的。

请帮忙看下还有什么条件和触发电路相关,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测到,谢谢。

主板电路图

网友:
116脚4.68v?

网友:
18欧明显偏低,有局部短路,用稳压电源烧3.3V供电,摸发烫的元件,排除了再开机。。。

网友:
把串口芯片拆掉!!BIOS对换下!!

网友:
既然怀疑桥,那就直接先干桥,没BGA先测试下是不是桥虚焊,如果是虚焊可以用热风枪加大口来加焊下或SLP_3到IO直接的线路有没有断线或之间元器件顺坏,还有IO发给南桥的跳变信号电压之间有没有断线或之间的器件顺坏,引起南桥未接受到信号,都正常再敢南桥吧。一般这些信号都是直连的。

网友:
102脚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  -SLP_S3,排除IO和中间相连线路故障的话,就是南桥故障。

网友:
没有BGA机器不好搞,现在桥坏的也很多

网友:
拆什么网卡声卡啊。。拆南桥啊。。20块收了

网友:
什么烧掉了吧

网友:
拆了网卡还是偏低的话,那就南桥微短路了。。。。

网友A:
南桥可能性较大!南桥供电也应由3。3伏转换过来的吧?先确认一下。

网友:
楼主,悄悄的告诉你,VCC3对地阻值18是正常的。  116脚 RSMRST# 4.68V正常   RSMRST 4.8V偏高,正常为3V左右

网友:
VCC3连的东西不少,先烧下看看嘛,不行再说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可能性较大!南桥供电也应由3。3伏转换过来的吧?先确认一下。

待机时南桥的822和103排阻上有3.4V待机电压的

网友:
南桥是否收到RSMRST#信号GA是由专用芯片发出的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