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A780L+待机电压不正常引起不跑码

楼主(2014-10-04):
收到顶星T-A780L+一片,故障现像能上电,不跑码。

待机时测开机针2.74V , 1117 输入端2.74,输出端1点几V,  PCI A14 测得VSB也是2.74V。

待机电压正常为3.3V,这里只有2.74过低不正常。

因为1117的输入端连着VSB,因此待机3.3VSB肯定不是它产生的,找不到此板电路图,只有试着跑线路了。

红表笔点5VSB电源紫色线,黑表笔在内存和SB附近场管上到处点,发现一个1085的3脚相连,测1085的2脚与VSB相连,

由此怀疑是1085将5VSB转3VSB的。网上找了下资料,确实是个和1117差不多的元件。通电测3脚有5V,2脚输出2.74V.

怀疑1085或调节脚上电阻、电容损坏,直接在料板堆里找了一个1085,连同他的10R和32A两个贴片电阻一起换了。

再通电测试3.3VSB正常3.4V,点开关开机跑码正常。

新手,风枪不太会用,把IDE接口烤焦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待机3.3V变为5V,也是更换1117和调节电阻。

网友:
这里电源紫色线5V输出电压偏低,应该是1085本身损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待机3.3V变为5V,也是更换1117和调节电阻。

一般调节电阻只有阻值增大,如果待机3.3V电压输出偏低,是南桥故障也会出现。

网友:
槽子用好点的锡箔纸包住。。。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顺藤摸瓜找出故障点,确实不简单呀!

网友:
像有些电压窜路也不是很好查的,3伏变5伏,没图纸不好下手啊。

网友:
刚刚昨天,我也碰到生平以为最奇葩的问题映泰大板,AMD,网卡待机的时候严重发烫,但是3V待机不短,就是电流过大了我估计,上电立马掉电,就像短路一样的,最神奇的是“我发现我修好板子亮机了的,取掉发烫的网卡后竟然不跑码立马掉电了,把网卡的3V待机的双路供电断开也一样,这个时候不会发烫了,但是就是像短路一样,没触发之前绿线5V,一触发一下5V就没了,难怪不能再触发,查了半天跟IO76脚直连,翘起还会拉低,最后发现换掉5V转3VSB的待机的1117不良,电压正常,但是电流却过大了,导致的保护,搞死人了     再来吐槽一下,这板子和同行拿来的还有一块是映泰TZ68A+,这同行外行???他告诉我,cpu不发热,我说你怎么知道不发热,他说强制短接绿线不发热,你们说我该咋解释??????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不够呢

网友:
我遇到过待机电压低不触发的,网卡短路,摘掉后3VSB灯亮,但不触发,量电压低,换了1117

网友(2015-09-17):
小伙子,主板塑料被吹冒烟了,老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