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无集显供电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4-10-04):
机器是县城同行发过来的,整机出发电流1.0左右不动,先换了内存试了还是一样,果断拆机,裸板子测试电流0.7不动,测全板电压,除了集显无电压,其他电压全部出来了,HM6X HM7X要跑内存以后才出集显,由于拆机器之前换过内存,所以就排除内存本事问题,那就换CPU,结果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在去考虑其他,刷了BIOS以后涛声依旧,好吧,还是老老实实测吧,上内存假负载测内存条件,结果内存条件都有,VTT VREF VDD VDDSPD SMBUS时钟 数据 内存复位都有电压,这个时候只好拿出神器抓波波,一抓波SMBUS波形很好啊,再一看电流表我擦,刷刷的居然跳上去了,按开关能正常关机,心想这死鱼咋捡的都没搞懂,管他那多先接屏幕试下,我XXXX,坑爹,,,什么情况又是0.7不动,刚刚就是用示波器抓了波啊,在重复一次,奇迹出现了,只要我用示波器去抓波的时候电流就能上的去能显示,不抓波电流就0.7不懂,只好打开图纸看看SMBUS想连得原件

发现PCH发出的SMBUS信号经过Q60双MOS管去读取内存的,先测Q60想连的几个电阻都正常,那就先换掉Q60再说,结果换了还是一样,那就先加焊PCH,结果加焊PCH以后电流一直都是0.7不动了,用示波器去测也一样了,心想难道PCH加焊下挂了,只好定个新的PCH回来(尼玛这里被坑了,居然忘记去测内存那边的SMUBUS了)

过了2天新的PCH做上去了,结果又被坑了,新的PCH做上去不上U出发0.3,上U出发0.2掉电,我XXXX.....坑啊,难道没焊接好,干脆用BGA加焊一次猛的,加焊完还是一样,心想新的PCH买回来时坏的不可能吧,手气这么差?而且桥这东西不想显卡搞打磨的多,先不管了只好把以前老的重新直球,直好球以后把新的桥取下来的时候发现我.......这什么情况中间居然没融化到,擦.....(刚刚别人用这组温度拆IBM黑胶还没跑完就拆下了,我加焊都跑完了居然没完全融化...)
这下心里有点底了,新桥应该是好的,还是做新桥上去判断故障好点,没办法只好把新桥重新直球,做上去,结果新的桥也是出发0.7,心里这下没思路了,CPU 内存 桥都换了怎么就是不出来呢,干脆再去测测内存条件,结果这次一测SMBUS的时钟 数据2个脚没电压了,心想难道是Q60那边的问题,再去测Q60那边发现有电压,而且用示波器去抓能抓到PCH发出SMBUS波形,这下心里有底了,尼玛板子断线了,估计最开始之前板层就有问题了,结果我加焊了PCH直接就坏了,加焊完以后就没去测内存这边的条件,搞的饶了一大圈
这次就直接飞线过去了

飞好线再出发电流刷刷的就上去了

安装系统测试机器没问题
最后想说这种板层有问题真是搞死人,二就是我这人修机器总是初心大意╮(╯▽╰)╭

网友A:
这机器修的  6/7的无集显不好修的..不过还好抓到关键点了...

网友B:
这修的太有水平了!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说过:越是复杂的毛病,最后都是两烙铁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  6/7的无集显不好修的..不过还好抓到关键点了...

所长听说你在维修部了?

网友:
大神啊,还是我们307宿舍的,顶一个。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么难搞还修。

网友:
这个飞线,焊工真要好

网友D:
楼主之前不是测到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吗?为什么还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之前不是测到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吗?为什么还断线?

之前只有用示波器测得时候就有

网友E:
测内存的SDA和SCLK时最好双通道抓下。

网友:
这家伙修的  惊天地  泣鬼神哦

网友F:
看来楼主确是个粗心大意之人那!贴子里的“PCH发出的SMBUS信号经过Q60双二极管去读取内存的”,Q60写成双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确是个粗心大意之人那!贴子里的“PCH发出的SMBUS信号经过Q60双二极管去读取内存的”,Q60写成双二 ...

不好意思啊哈哈 双MOS管

网友:
这个太有技术含量了,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G:
这南桥外面能测到smbus还好、要是没Q60你就蛋疼了

网友H:
"上内存假负载测内存条件,结果内存条件都有,VTT VREF VDD VDDSPD SMBUS时钟 数据 内存复位都有电压"
第一次测的时候SPDDAT和SPDCLK不是都有电压么?后面怎么又没了?

网友:
只能说越小的问题越难修。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内存假负载测内存条件,结果内存条件都有,VTT VREF VDD VDDSPD SMBUS时钟 数据 内存复位都有电压"
第 ...

估计原先是PCH虚汗,让他加焊出别的问题了,拆黑胶的温度用上去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的太有水平了!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说过:越是复杂的毛病,最后都是两烙铁解决。

这话说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长听说你在维修部了?

是  当学徒了

网友I:
我一台G480纬创代工的也是没集显,修的头疼,偶尔还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台G480纬创代工的也是没集显,修的头疼,偶尔还亮一下

现在的6X 7X很对故障都处在集显供电这块,而且都不好修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思路挺好

网友:
第一次测的时候SPDDAT和SPDCLK不是都有电压么?

网友:
技术的不不说啊!焊工也很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高手顶一个,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之前你测SMBUS波形的时候,电流又能唰唰唰的上去呢?不是有断线吗?

网友:
是不是SMB脚缺焊了呢。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扎实

网友:
到最后还是搞好了    呢就不错了   没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J:
初心大意。。。粗心大意

网友:
这哥们挺有才的

网友:
这飞线技术真是够汗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还是比较少,感觉楼主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初心大意。。。粗心大意

这。。。又打错了

网友:
还是那话,查清条件找对症状才下手,尝试总让人走弯路

网友:
会示波器就是不错呀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能修回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还是辛苦了虽然最后绕了一圈但是还是搞定了

网友K:
兄弟不错吗?都成大师级别的了,哥们我都转行了。

网友:
一开始的思路很好 走了点弯路但最后能修好就是不错的 赞一个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不错吗?都成大师级别的了,哥们我都转行了。

呵呵,搞什么行业去了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这就一个土鳖天天修供电,都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内存的SDA和SCLK时最好双通道抓下。

为什么这么说?单通道难道就不行吗

网友:
不过话说内存的SMBUS时钟 数据,我测得不是很多啊,还有楼主,你这样飞线,多难看啊!而且要是客户自己拿去加内存,一不小心弄断线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多实践。

网友:
不错哦~~最后还是修好了~~~我这里有个帅锅的本子~~呵呵~~~触发不上电~~有时候到0.5左右只要把板子扳一下就能到1.4多还是掉电~~估计半层甩的比较严重~~~放弃维修了~·`这要是修头肯定大~~所以不自找麻烦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请教楼主,我经常 修到内存SMB总线上有波形,但内存就是不波形,不知楼主怎么处理?

网友:
这机子修得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修的太有水平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人头疼,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折腾了,楼主还是有纳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南桥外面能测到smbus还好、要是没Q60你就蛋疼了

就你鸡巴毛知道,低调点儿,偏分是不是。

网友:
这么牛逼 我现在还有个G470 的无集显电压不怎么怎么弄

网友:
修的经典的  没想到居然是断线了

网友:
楼主真心佩服!!! 现在维修利润太低 很少花大时间去修了   向楼主学习哈

网友:
就是说加焊完就检不过内存了是吧,其实是有断线最后补上断线检过内存就出了集显供电,最后亮机

网友:
这水平 羡慕啊

网友:
我现在是小问题给直接搞成大问题了,虚心学习了

网友:
我是最怕修集显电压的

网友:
修机器细心很重要;

网友:
来学学学学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修的不错啊。

有时候量了一下正常了。。往往就不会注意了

网友:
看来越来越多的板子开始做工用料节省成本了,我看好多机器都是因为内存的信号不完整导致的,有钱赚了

网友:
菜鸟在这学习下,目前就会点少电压的

网友:
膜拜大神中  一般复杂情况我都直接换主板   毕竟时间投入不一样,不可能为了一个可能要好久的机器放弃好多相对简单的机器.

网友:
65以上的无集显供电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好想也有个示波器

网友:
先收藏下把  无意中看到的   快下班了   明天了仔细看看

网友:
修的有水平啊   还是要细心

网友:
有点走了冤枉路。SMB波形最初就该先查

网友:
两烙铁搞定,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SMBUS 又学到个信号不错

网友:
第二次看学习中认真学习

网友:
有耐性就是不放弃牛

网友:
看来我们得重新去学习了 汗!!!!!!!!!

网友:
技术精湛,值得学习哦

网友:
smb断线的很少见啊  我就之遇到过一个

网友:
维修有时就这样,一步大意,就要费很多时间去

网友:
经验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好牛呀,我什么是才有这水平呢

网友:
好牛呀,我什么是才有这水平呢、7 T( L3 P$ U1 Q(

网友:
现在那个集成显卡供电特他们难修  好多都修不好

网友:
飞线大师么。。。。赞一个

网友:
请问搂住,之前的桥应该三好的咯

网友:
现在维修的利润越来越低了。只有提高技术 增加收入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变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