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M11x的怪问题,同故障的朋友有福了。

楼主(2014-10-04):
一台外星人M11X 版号为LA-6961P
前两天的一台机子,开机一声报警不停,两次跳变电流跑到1.08 不亮。
拔了一根内存试机已经点亮,再装上内存也亮了,本以为已经修复,装机测试还是老故障报警。
拆机加了一下PCH再次开机了几次没问题了,装起了又不亮了,反复测试都报警不亮,快下班了偶尔有亮过一次再没亮。比较怪的问题,扔了两天没管,今天从一个朋友那传到一个BIOS刷上,三次跳变电流1.02亮机,反复开机测试了一天OK

BIOS已经传在下面!

M11x LA-6961P BIOS.rar

网友A:
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修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子我都没考虑过BIOS的问题,在我看来BIOS出了问题就应该完全点不亮,不应该出现这种插拨下内存就能亮的情况。

网友:
外星人是蓝天公司的吧?但是蓝田公司照样找仁宝代工吗?看这板子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应该也不是很高级的小外,二十几万的估计就不是这样的板子了,活了这么久最贵的一款笔记本是一个那个啥牌子那人美国带过来的,喇叭木有声音,整个淘宝都没有货,搞得人家也很无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修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子我都没考虑过BIOS的问题,在我看来BIOS出了问题就应该完全点 ...

依你的逻辑只有点不亮才是BIOS的问题? 我碰到过好多BIOS引起来的问题好多都能亮机。像什么温度过热,不定时掉电,风扇狂转,偶尔能亮,一些风扇硬盘报错。

网友:
高手呀,这本我想一般的人都不会考虑BIOS的

网友:
外星人 这次有的赚了

网友:
外星人修好了,有RMB赚咯。

网友:
有时候BIOS引起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你的逻辑只有点不亮才是BIOS的问题? 我碰到过好多BIOS引起来的问题好多都能亮机。像什么温度过热,不 ...

呵呵。我一般碰到很奇怪的问题第一想法就是先刷BIOS

网友:
外星人怎么也用起仁宝的板子来了。

网友:
外星人的机子挺贵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上次就被烂机器害惨了

网友:
外星人怎么会找仁宝代工呀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正好我在修一样的问题,下载来看看能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