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超级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10-04):
机器的具体型号忘记了,板号是LA-8661P。据客户说是自己加了块固态硬盘就开不了机了,拆主板后通电待机0.2,明显有短路的地方。手摸EC发烫,拆掉EC后不短了,EC型号是KB932BF,BGA封装。更换新的EC后按开关不上电,开关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既然开关灯能亮下就说有EC收到了开机信号

测EC发给PCH的PBTN信号也有3.3V的跳变(RH209没有标的元件号,拆了桥直接测的E20),

装桥按开关测PCH发给EC的SLP信号,也都正常。
接下来EC就应该发出SYSON和SUSP#去开启各路电压。

示波器测得SYSON电压可以上升到3.3V,而SUSP#只上升到0.2V。
测SUSP#的二极体值20多偏低

断开1.5V开启的电阻后SUSP#对地值恢复到300多,此时再上电电流可以跑到0.18,开关板电源指示灯也正常了。
更换PU1001后电流可以上到0.3,测得没有CPU电压。

CPU上管的电压不是公共电压,而是5V待机电压,测的正常。

RT8167的VCC,PVCC,ON都正常,VDIO和VCLK没波形,问题出在PCH和CPU这块。
PCH的25M晶振正常,BIOS刷过。

后来发现PCH背面有的0欧的电阻没有电压,对地二极体值也正常,这个电阻和PL602相连,1.8V线性电压。

这个电感很小,测电压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PU601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从G480的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去后1.8V出来了,也可以亮机了。
装好机的,开机提示09B风扇报错,风扇可以正常,进BIOS把风扇调成常转模式一样报错。

风扇工作的状态下测的2脚没波形,正常情况下风扇在运转时这里应该相对的方波来检测风扇的转速,换了个风扇后OK。

网友A:
这个1.8V线性电压是不是在机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线性电压是不是在机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呢?

SUSP#,上电以后才会有的。

网友: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问题   客户是不是在忽悠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SP#,上电以后才会有的。

那这个1.8VSP电压应该是通过南桥发出的SUSP#信号开启PU601工作输出的,这个1.8VSP电压输出电感在主板上是不是没有安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1.8VSP电压应该是通过南桥发出的SUSP#信号开启PU601工作输出的,这个1.8VSP电压输出电感在主板上是 ...

有装的,比较小。SUSP#是EC收到南桥的SLP_S3#后发出的。

网友C: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问题

一般3V 5V电路出问题才会烧这么多的东西,可是这机子3V 5V电路正常,真不知道客户是怎么搞的。

网友:
超级本改了么?上管不用公共点 改用5V了?这个我还没有见到过,改天注意一下,还有楼主,楼上有一个人不要去鸟他,你越鸟他,他越来劲会死命的问你到底,然而问你的问题又是那种没有深度的,就是想来骗分的,说的是谁你看下就知道,问那种模棱两可的“擦边球”问题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太曲折了啊,听着就像一个长篇故事了。

网友:
咋换个硬盘这么多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