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救显卡---不就是个死体吗。

楼主(2014-10-04):
备用机没显卡可用,只有一个旧显卡盈通x550 D2 256m傻瓜急上机有时正常,有时找不到显卡报警。确认是显卡问题后,几天观看哥们的杰作,可以认为是BGA虚焊,一没有风枪 更没有焊台,参照大家的思路,考虑用电饼铛,这个加热比较均匀,用细焊丝测试可以达到熔化温度,也可以放入旧电路板上融化,死马当活马医,O(∩_∩)O~只是实验一下。先把电容焊下,把显卡平放在锅底,用螺丝帽四周找3-4个点支撑平衡,BGA位于锅底发热位置,为掌握时机,在锅底放上5mm细焊丝,在显卡空置焊盘上也放置3mm细焊丝(焊盘较大,大约5*5mm,像是功率管空位),合上盖子,有显卡固定架支撑,不会直接接触电路板和原件,而且留有3-4mm缝隙盖不严,通电,从缝隙中用手电观察,先是锅底焊丝融化成光亮的球状,停电等待15s左右,开锅看到板子焊盘上的焊丝也开始融化,等10+分,温度降低可以用手拿出,用手电可以看到BGA 下方焊点发亮。装回电容上机点亮正常工作,跑这个卡勉强可以开的3d游戏试玩30分,显卡温度略微烫手,在游戏环境下待机一晚上,正常工作至今3天没有问题。以后还不好说。。。。,点背的话,估计要火葬啦。来跟大大们学习学习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晕,坛子里见过各种土炮,还有说用光波炉的,楼主这电饼档可真是多用途,呵呵~~

网友:
真是冒死修电脑,电容不怕炸了吗。

网友:
21世纪最缺什么?????????????人才

网友:
人家不是说电容给摘掉了吗?可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比那个停电了用打火机烤烙铁头焊东西的还厉害。

网友:
是不是先要把所有的电容拆下?

网友:
牛人呀有这技术没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