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2开机过LOGO后灰屏 维修

楼主(2014-10-04):
     快中午的时候来了一台东芝M332

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LOGO后灰屏,

     客户说就一直这样,开多久就这样,机子是同事接的,开始以为是硬盘引导问题,拿出U盘准备修复引导的时候发现,根本进不了BIOS。也无法进PE。LOGO显示后,一直是灰屏。才拿来我修(同事不会修本)。
     我插上可调,灰屏时电流在1.0x安,也不掉电。一边拆机,一边想维修思路。 第一反应 卡LOGO ,后来拆到裸板还是这样,估计跟卡LOGO关系不大。
第二就是BIOS问题,准备刷BIOS的时候在论坛找了一下,居然没找到这个,有的都是M300  或者M330n的,最后取cmos电池测量一下发现只有2.2v。
     哈哈 马上短接放电, 再次触发,外接都显示了。
                                            自己改的电池,高手勿喷!
    最后亮机图
                                板号:
             特地把BIOS 上传了

TOSHIBA-V1.60 M332 ATI3400.zip

网友A:
这款我修过的是不显示LOGO界面,直接跳过,搞的连U盘都没法启动不能装系统,最后清空了下CMOS好的

网友:
电池引起这种故障,记下了

网友B:
在动手之前cmos电池测量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动手之前cmos电池测量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是的 这个要养成习惯 COMS电池的RTC电路是一块主板想要工作的第一个必要上电时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导致的,我以为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RTC电路不良导致,楼主很细心啊  ,不错修笔记本就是要这样啊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本可好修了啊,真是太幸运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本可好修了啊,真是太幸运了啊。

哈哈 昨天还遇到一台dell的7省报警,也很简单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换电池

网友:
楼主英明,这也让你发现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导致的 asus 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顶,希望能多出现些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D:
基本上看完了楼主发的所有的帖子 你写的挺好的,你也很细心。自学成才

网友:
楼主细心呀,   电池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看完了楼主发的所有的帖子 你写的挺好的,你也很细心。自学成才

只是新手,发帖只为同是新手的同行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这个以后我也要注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前我修过一台华硕的就是电池没电机都开不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DELL7声报警的是啥问题?我昨天遇到过8声报警的和显卡有关。支持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修过的是不显示LOGO界面,直接跳过,搞的连U盘都没法启动不能装系统,最后清空了下CMOS好的

谢了,经验。 有时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