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耍烧机大法把三星R428主板玩坏,修复过程

楼主(2014-10-04):
  手上有几块R428 的主板,好的坏的都有,本着学习目的误把好板接线烧主供电5V(P5.OV_ALW) 就是想试试短路和没短路
的区别,没想电源箱电压调的是19V。接上烧机电源只听到“叭”的一声,你们懂的。。。。。
   好吧,一直在看月饼老师的视频教材 ,正好验证一下自己学修主板半个月的成果。
接电源,电流0.005A ,分析待机电路没工作。 测待机U8的线性 P3.3V_MICOM没出电压0V ,P5V_STB只有4.4V   不正常!?

测隔离保护输出VDC 18.6V 正常 ,翻看电路图,测U8供电VIN 16脚电压, 14V~12V之间变化,正常应该是VDC电压的18.6V 看

线路上有一个电阻R55和一个接地电容C142 (图中U8的上面),,拆开电阻测阻值不正常,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待机3V 5V出来

了。

   接上电源箱,电流0.014,正常待机了。哈哈高兴啊,按开机。。。。不触发,电流没变化
这时脑海里想起月饼老师说过:待机好了,往下查EC。 找图看EC条件,

开机信号KBC3_PWRSW# 3V正常 ,(EC第4脚SUSPWR信号没有出,这个是开启主供电U8的电压)
供电3V正常,
BIOS供电,BIOS到EC线路正常。(找了同样的BIOS换上)
(还有什么条件吗?请大神补充)  综合分析 EC损坏,换掉正常触发点亮、

总结: 烧机一定要调好电压电流,焊板上元件前要确认主板上接的电源已断开。(新手必犯错误之首)  供电PWM电路的上管

和IC一定要同时拆下才能通电(我烧了3套 拆上管烧IC.拆IC 烧上管。。都 是泪啊)

网友A:
PWM芯片取下不能通电,如果真要通电测试,我一般是 PWM芯片加上下管一起拆了才能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取下不能通电,如果真要通电测试,我一般是 PWM芯片加上下管一起拆了才能通电。

月饼老师再三强调过的注意事项,但实操就是细结没做到,当是教训吧。以后仅记了

网友:
哈。很好,这下长记性了,很牢的哦

网友B:
刚开始都是这样,好奇心理,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等你阅历深了就会前怕狼后怕虎了。EC的65脚也是判断其正常与否的快捷方式。

网友:
3V5V烧鸡最容易吧EC烧坏了,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都是这样,好奇心理,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等你阅历深了就会前怕狼后怕虎了。EC的65脚也是 ...

EC的65脚信号RSMRST#电压应该是待机时候就应该产生的。

网友:
这下玩大了,也好能长点记性,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学习一下,长见识了,还可以这样干啊。

网友D:
你先确定是电感前面坏还是后面短,翘起电感就烧呗

网友:
人只能说太牛B,我可不太敢这么试。

网友E:
上管拆掉芯片在,怎么会烧芯片呢?没电过来的,  芯片拆掉,上管在的话是上管G悬空,管子直接19V导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是电感前面坏还是后面短,翘起电感就烧呗

你这种方法只是适用于待机芯片U8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待机电感不出P3.3VAUX供电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管拆掉芯片在,怎么会烧芯片呢?没电过来的,  芯片拆掉,上管在的话是上管G悬空,管子直接19V导通下去。

同感,拆了上管就OK了嘛,咋天我也搞了一台是直接断开上管D极,好像IC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拆掉芯片在,怎么会烧芯片呢?没电过来的,  芯片拆掉,上管在的话是上管G悬空,管子直接19V导通下去。

说的对,上管G级悬空,管子19V导通下去这里也会引起烧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感,拆了上管就OK了嘛,咋天我也搞了一台是直接断开上管D极,好像IC没什么事,

直接断开上管D极,只是当本身G级导通电压正常时候,S级没有输出电压而已,IC工作不受到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管拆掉芯片在,怎么会烧芯片呢?没电过来的,  芯片拆掉,上管在的话是上管G悬空,管子直接19V导通下去。

月饼老师说的意思是,上管的G级与IC的上管控制端不能开路,条件应该是上管的D级是接着19V,IC的供电也正常的时后。意思是工作中的PWM电路上管G和IC断开两个都烧,因为没负载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C:
EC的65脚信号RSMRST#电压应该是待机时候就应该产生的。

按上电时序看,65脚的南桥复位电压待机时没有吧? 今晚下班回去测一下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月饼老师说的意思是,上管的G级与IC的上管控制端不能开路,条件应该是上管的D级是接着19V,IC的供电也正 ...

是的,当场馆G悬空时候,本身S级输出的电压值大小会不受控制,也会引起烧S级后级相连负载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按上电时序看,65脚的南桥复位电压待机时没有吧? 今晚下班回去测一下回复你

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图纸吗?

在图纸第6页

三星R428电路图

网友:
菜鸟不走弯路是成不了老鸟的,多多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人为搞坏又修好,技术过硬的很

网友:
学习了, 正好有几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看了第一句就没心思看下去,19V烧板

网友:
敢做敢闯,好样的,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这条件不足

网友H:
调节电流是不是先把电压调到0V 短接正负极,然后调节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调节电流是不是先把电压调到0V 短接正负极,然后调节电压?

对的,一般的短路2V 1A电容漏电的就发热可以摸到

网友:
我修客户的机器有试过一次。不过只是烧了IC万幸

网友:
很好,这下长记性了

网友:
学习了,几时也来烧一下

网友:
电路问题。你弄得简单。

网友:
好,学习了,过程很精彩

网友:
小小白     不懂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图纸,看了之后觉得这个RSMRST#信号是在机器开机触发后出来然后到达南桥的。

不一定是,有得先,有得后

网友I:
月饼老师的视频可否传下呢?Q:1265887563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月饼老师的视频可否传下呢?Q:1265887563

直接在优酷视频  找 基地笔记本维修

网友:
三星的机器是真得不好搞,

网友:
楼主你真行,加油!666

网友:
通电测芯片,也是蛋碎的一地

网友:
通电测芯片,也是很无语

网友:
恩,这机器很多人都修过。通病是待机0.1几。但你这还烧出响声来,嘿嘿!下次注意看电流就是了。

网友:
厉害啊  这样也可以玩

网友:
是呀,,漫漫维修路,怎么能不多烧几个IC是不能见彩虹的

网友:
R428   开机没反应  U8 发烫很厉害  求救

网友:
楼主,这学的不错,但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做事都小心了许多

网友:
楼主的方法太厉 害,不坏也弄坏,为了学习这种情神值得肯定

网友:
半个月能学成这样真是厉害啊

网友:
这个机器太爱坏51125了

网友:
厉害,像是老师傅

网友:
修好了就行 要不就亏大发了 学半个月就这么强了?

网友:
新一代骚鸡大法出现。

网友:
太及时了!!正需要这个图呢

网友:
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图纸吗?

网友:
这个机器真心不好修

网友:
新手就是容易犯错误,我都搞坏了好几个板子了

网友:
就是这样,新手,我上次试风扇把主板烧了

网友:
有时间也试试让师傅查哈哈

网友:
修半个月就有这技术???

网友:
分析很透彻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子之前也修到过,也是U8旁边的电阻坏了,3V,5V不出来换了就有了

网友:
三星的电路就是有点奇葩,

网友:
真羡慕你们修机子都有图纸
短路的机子最好还是先观察 实在找不到了在烧 有的电容坏的直接就看出来了 烧的时候调好电流

网友:
赞一个,来攒点分

网友:
你这新人 不像啊 修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我只想问,这个是谁的机器啊

网友:
烧板,容易烫着手,不到危机时刻,不要这招

网友:
楼主修得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我修大短路的 接19v一次,赶紧拔下来,再插一次,嘭,冒烟了  ,手贱啊

网友:
学到了 呵呵  原来要一起拆掉 呵呵 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比较仔细吗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你说的R125电阻应该是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自学成材,不错

网友:
r428硬盘下面的小电容坏导致短路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啊,我们在这边学校学的都不如你啊,当然,不是迅维,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手上有一台故障一样的机有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