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问个主板供电问题???谢解答。

楼主(2014-10-04):
杰微p43at主板,配e7400,工作中卡顿后死机,开机点不亮,显卡显示器没问题,电源正常,原来也出现一次,后来不管他自己好啦。风扇转,cpu电源供电12v,输出给cpu 1.1v,正常默认应该1.28v。mos管貌似正常,北桥1.1v。内存1.92v。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故障时123456这几个脚电压1.1-0-0-1.1-0-1.2。表测26-32几个输出脚时,出现风扇停转又自动转动,一会感觉散热器发热(未接风扇),北桥也发热,故障时这2位都不发热。插上内存报警,装机点亮。123456这几个脚电压是1.1-0-1.1-0-1.1-1.2。输出1.28v。现在工作正常,想知道故障出在哪里,那一部分?

网友:
不亮机里内存会报警?还有诊断卡跑什么代码呢。

网友:
故障时黑屏不报警。没用诊断卡。内存好的。不插内存 显卡都不报警。

网友:
下管G接26脚,怎么是10.8v,S接地,D输出1.3v。不解?

网友:
应是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开焊了吧!表笔碰触时不是正常点亮了吗。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只有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去量各个电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