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不触发-----烧桥大法!

楼主(2014-10-04):
品牌:联想
型号:G490(版号LA-9631P)
故障:不触发(感觉有微短)
=======================
            前两天,收到一台联想G490(客户刚买还没两个月,某宝买,保麻烦)
报价2-3百,登记留下:晚上来搞, 拆大电池上电流表,一看确实为不触发,但是感觉电流偏大点,不管拆机裸板到手。(测量一堆的工作条件后,)刷BIOS后可以触发了,开机进系统正常。以为这么简单就搞定了。电话客户要求再装个系统。(问题来了,所有的USB不能用)驱动重新下了安装都没用。(好吧,只能拆机重新来过)
             祼板再次测量。发现
            主板的USB3接口短路。如图两数据线对地4欧。

(心想这下麻烦了,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这HM76的新桥手上可没有,寄现在十一在这快递都不给你,客户又急要)

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12点了,扔板洗洗早点晚(睡不着呀,老想着这个问题不要换桥能不能搞定它)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说干就干!!  上BGA,拆桥。

     量下PCB板,阻值正常了,再量桥还是对地,确定为桥不行! 把昨晚想了很久的想法今天用上,(烧桥大法)如图:

再接上电流表,开1V慢慢烧----足足开到5V才能我烧掉,
C25--USB20_N1     B25--USB20_P1
这两个点终于不对地了,量阻值那可是无穷大,(高兴终于烧断了)桥交给徒弟植珠。我这里再接两条线出来(把USB模块下面没用到的数据补两条上来)。个人想法不知行于不行! 还没试验过,现在来试试。

焊接完成如图:

接上电源,可以正常触发和显示了。(还是相信自己焊桥的能力)

接上第二组没对地的USB,可以正常使用了,原来不能用,应该是第一组数据对地影响到桥。

第二组的USB在BIOS下和PE下都能正常认到和使用,说明已经正常,现在把第一组的USB两条数据线接上。

连接到L55  1和4脚

完成上机,其它USB3和USB2都可以用,就是这组接的不太行! 有时无法识别。(待大家研究)
总结:桥的USB数据线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来烧桥。
                 个人的一点经验和维修过程分享,有不对的地方指证,大家共同进步!
写贴比维修累,希望大家加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哦)希望大家挣大钱,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两天后电话给客户,客户告知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鲁大师安装了叫客户看着温度也不高!!  特留此贴告诉大家使用的结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8080-1-1.html  新贴,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
卧、、槽!原来还可以这样搞,物尽其用啊,你让卖BGA的情以何堪

网友:
这技艺高超啊。。。

网友:
啊??????对不起啊,我怎么点到减分了!!!!!!!还能不能改,5...........

网友:
高手不得不佩服  就是把线弄出来  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
我只能说你NB,还有一组不能用是不是电流过大了有时候会不能识别,你的这个不会把桥里面的U处理部分的集成线路烧掉????????要是烧掉还能用?望楼主解答。。。

网友:
这样也行?!我有块主板现在就是所有USB接口不能用了,其它正常,桥过热加个散热片可以连续工作。有机会也烧烧试试!不过觉得还是风险大些。你这还属侥幸,有把其它部位也烧了 的风险。

网友:
81352051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想法不错,这里C25,B25 是不是USB接口数据信号测试点呢?

网友:
不用从桥下面飞线吧,如果有usb没用到,是否PCB板己经有布线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佩服啊。

网友:
我 连想都没有  想过还可以用这招啊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方法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你这样的不给你加分心里上过不去

网友:
头回听到这方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技术就是高呀!

网友:
这样都行,技艺高超啊,

网友:
首次见到烧桥大法!!!!!!!

网友:
这都是高手进阶篇    太复杂 操作难度大

网友:
这要不是十一快递不给力 谁会费这个劲

网友:
打破常规有创新思路的维修

网友:
这技术真的没法说,高实在是高

网友:
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B:
有一USB接口不好用不知重刷BIOS能不能解决,还有就是桥不上BGA在板子上直接连线烧行不行啊?
lmzs
重刷BIOS不能解决某个USB接口不好使,因为是桥本身问题。桥不上BGA在板子上直接连线烧风险更大,得不偿失呀,你敢吗?
详情

网友:
牛。不知道理论上这样搞行不行。多半最后那组是USB已经有布线了,信号衰减了。

网友C:
山外有山,天外天,再次碰见高手,楼主是在福建吗?
cydnwry
是的,在福建
详情

网友:
太刁 好厉害 换做是我的早就换新的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问下楼主 不南桥 外接线 可以烧不?

网友:
短路烧断 楼主可以

网友:
高手篇,学习下

网友:
绝对高手......

网友:
还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高手 哇 这也能行 哎 我们都是换桥

网友:
师兄厉害啊,桥低下都能飞线出来

网友:
有能力的人不得不服,居然查桥的点位,烧通了。真的佩服。

网友:
LZ牛呀 学习了 以后多分享分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外有山,天外天,再次碰见高手,楼主是在福建吗?
是的,在福建
哈票
楼主是福建哪
详情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换成我的话可不敢烧,怕把桥烧坏了。

网友:
哈哈!楼主这方法不错!就是感觉飞这么多线 不好看~

网友:
牛,桥个可以烧好!!!

网友:
非常牛学习了哦

网友:
高手啊 比较有耐心 。。

网友:
太牛了 膜拜啊 以前遇到都是直接换桥

网友:
太有想法了,不支持不行,新手不知道哪里加分了!

网友:
高手啊,这样都可以,以后也试试

网友:
楼主的想法果然大胆,佩服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神啊。找点也难,像我的话。

网友:
这技术,这胆识,真没话说了

网友:
佩服,这样也行,有没有可能把桥烧坏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高手!

网友:
这个是 什么节奏 。什么原理。

网友:
太牛了吧,唉里面的线怎么飞出来的呀,我怎么一接线就会连到周边的点呢,求指教呀

网友:
还是换桥保险一点

网友:
是啊  大过节的想发几个芯片  都发不上   佩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这里C25,B25 是不是USB接口数据信号测试点呢?

NO!这是桥的脚位。纵、横坐标。

网友:
什么叫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这是桥的脚位。纵、横坐标。

这两个脚位是不是连接USB接口数据信号测试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USB接口不好用不知重刷BIOS能不能解决,还有就是桥不上BGA在板子上直接连线烧行不行啊?

重刷BIOS不能解决某个USB接口不好使,因为是桥本身问题。桥不上BGA在板子上直接连线烧风险更大,得不偿失呀,你敢吗?

网友:
厉害,楼主是真行家,呵呵

网友:
这个我等新手是想都想不到还可以烧桥啊,楼主可否告知你烧桥的那2个点是怎么选的???

网友E:
如果不烧桥,直接在板上将B25,C25的连线人为的弄断,再将桥上其它备用的USB点拉两条线出来是否会更安全些?

网友:
我只能在此祝福客户能用的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烧桥,直接在板上将B25,C25的连线人为的弄断,再将桥上其它备用的USB点拉两条线出来是否会更安全些?

直接在板上将B25,C25的连线人为的弄断你指的是拆掉桥后用手术刀进行吗?

网友:
问下 这里L55 1和4脚是不是连接第二组USB 接口数据信号测试点引脚的呢?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赞一个!

网友:
不得不说 太牛了    高手在民间啊。。。。桥坏了都可以修桥。。。

网友:
逛论坛那么久了,看到这样搞的还是第一次,人才,楼主好功夫

网友:
烧桥大法,牛逼了。第一次听说桥还能这样干

网友:
楼主太牛了吧。这都搞定了。佩服

网友:
烧鸡B。真牛B。

网友:
厉害 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不会烧到其他部分吗

网友:
不愧为当今维修坛的高手!佩服!

网友:
大胆的试验啊,LZ 焊工厉害。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开始修桥了 佩服 顶你。。分加给你

网友:
厉害 怎么会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
高手 在下佩服

网友:
你太强悍了,灵 活的大脑呀

网友:
楼主这招很厉害呀,不过不敢这莫烧怕烧坏桥,怕连点亮都点不亮了

网友:
修板太快了,楼主焊桥的功能厉害

网友:
学到了,大神就是大神,做出来的事情如神仙放屁,不同凡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空点
不一定吧 还有可能是别的
quheng
不可能有别的。。。。。只可能是空点
详情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看不看不懂啊,大神

网友:
真是很好,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下。

网友:
我都没想过这样的  楼主真是人才  这样烧了还可以用   学习了  以后有机会也要试试

网友:
一般都换桥了 ,

网友:
果然是高手, 呵呵, 看懂了,以后也不敢这么搞

网友:
牛,这样和客户是双赢。

网友H:
太耗时,飞4个线首先难度不小了,成功率不高的话没必要这么做。加上烧桥。1个不注意不细心桥就彻底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耗时,飞4个线首先难度不小了,成功率不高的话没必要这么做。加上烧桥。1个不注意不细心桥就彻底挂了

兄弟,,修东西,不能这样算的! 很多东西,不去研究和创新,,技术不可能进步的。 按照很多人所说的,这样做没意义之类的话,
我只能说,要是没意义,那只能换桥,换桥要是还没意义的话,直接换板了。或叫客户直接买台本了,,

网友:
写的很好小小白赞一个先

网友I:
对你的合理利用很赞,不过你说客户很急不能定桥,但是你修好后还测试几天了,如果定桥也回来了吧

网友:
这个牛B
好方法

网友:
有时候我也想改一下桥里面的一些信号,可找那点,头都大了所以只能放弃

网友:
艺高人胆大,学习了

网友:
这么牛逼,楼主都不用再买桥了 ,碉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你的合理利用很赞,不过你说客户很急不能定桥,但是你修好后还测试几天了,如果定桥也回来了吧

是客户拿回去测了两天!

网友:
学习到了   想法很好不过 这样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这才是高手。 这都行。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其实很想问楼主是不是蓝翔毕业的

我是讯维毕业的

网友:
楼主牛逼啊……我之前有从别的地方改usb模块但是识别不了u盘……

网友:
楼主,你烧桥这种想法真是奇葩!你不怕烧后不触发啦?哈哈,,还有你说你从桥下面多余SUB数据点上另外接线到之前短路的那对数据线上,按道理讲有可能还真行的,不过你的实践证明不行,不过奇怪的是,其它Usb都能用了!庆幸啊!我有个想法就是你烧桥的那对短路的点之间(桥内部)会不会是个电容被你击穿了,所以不短路,使得内部相关USB模块可以正常使用,本来已经短路的桥,结果你把它烧“好”了,一般情况下只会越少越坏的,你这一招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吧 还有可能是别的

不可能有别的。。。。。只可能是空点

网友:
经典维修 值得学习

网友:
真是牛人,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说实话功能性换桥都是有点可惜的,关键是有时手上不一定有,楼主变通的好

网友:
学习了。技术高啊

网友:
新手认真学习中

网友:
楼主经验宝贵 学习了

网友:
功底深厚啊~~~就是结果不行啊~~要是可以用就完美修复了~~呵呵~~~但是烧鸡大发从来没烧过桥~~呵呵~~~下次我也烧烧

网友:
楼主最近是不是闲得慌了?

网友:
想法真高明 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烧桥我还真没有干过

网友:
厉害 方法不错 就是在桥下面飞线 还是我不能及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都能想到,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修机的。这个就叫熟能生巧啊。佩服

网友:
首次见到烧桥大法

网友:
风险好大啊,楼主运气极好,要不分分钟烧掉桥彻底挂掉连电都通不到

网友:
楼主技艺高超

网友:
神一般的手艺,鉴定完毕!

网友:
     高手阿      有PDF么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太厉害了

网友K:
今天修到一个ASUS G41C也是2组数据对地0,能触发亮机,但是南桥巨烫。。。等会也烧烧看看。

网友:
要向师兄学习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不是吧LZ

网友:
楼主 5V有点猛啊,小心把桥内部其它地方给烧了,不过还是成功了,想法挺好

网友:
第一次见到 这种修法啊

网友:
这两个点不植球就行了啥,为啥要去烧断哟

网友:
高手,直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修到一个ASUS G41C也是2组数据对地0,能触发亮机,但是南桥巨烫。。。等会也烧烧看看。

对地为O,一般不好烧的,你只有对南桥进行重新BGA植株更换了。

网友:
哇操,桥也能修

网友:
技术贴,第一次见这种方法

网友:
量了USB接口就可以干桥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想法挺大胆啊。还是换南桥好些。呵呵。急修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楼主你麻烦了。。这种故障把USB一个脚翘起,另外接根线出来就是了嘛。。

网友:
直接从别的USB数据线接过去把原来的短路的断开不行吗